请问WinCE下怎么实现禁用某项菜单

楼主(2008-08-29):
请问WinCE下怎么实现禁用某项菜单
如题,用什么API函数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啊?大家指点一下
菜单
WindowCE

网友A:
没有人知道么?急死了

网友B:
我知道可以用GetMenu和EnableMenuItem实现,或者使用LoadMenu和SetMenu实现,但是GetMenu和SetMenu在WInCE中不能用的,还有其他的办法么?用API函数

网友C:
EnableMenuItem 可以用啊

网友D:
但是要先获得菜单的句柄啊,获得句柄用哪个函数呢?

网友E:
这个方法很多,最简单的是用WM_INITMENUPOPUP消息,(HMENU) wParam就是点击的菜单项的句柄了

网友F:
呵呵,问题解决了,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