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写操作的问题

楼主:
系统只有一个串口,有两个完全独立的模块,模块A和模块B各自独立的线程周期内
不断的调用串口CLASS的的Write接口跟底层单片机进行通讯,
模块A每隔100ms进行一次串口写操作
模块B每隔200ms进行一次串口写操作

如果在某一时刻两次写操作同时到达,或者模块A的写操作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模块B又进行写操作。
这样会不会导致写操作失败了?

网友:
写操作估计不会失败。毕竟串口只有一个。
但单片机接收到的数据顺序存在隐患。
所以你应该从上位机避免同时写操作。

网友A:
如何避免同时写操作了?我以前的做法是用队列,收到以后先不发送,然后在系统的主循环里面集中依次发送。
但是这样有可能导致一些命令的发送时间被延迟一个周期以上。

网友:
请大家帮忙回复一下,问题比较急!谢谢!

网友:
加上一个应答环节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能否再具体一些!什么叫做应答环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避免同时写操作了?我以前的做法是用队列,收到以后先不发送,然后在系统的主循环里面集中依次发送。
但是这样有可能导致一些命令的发送时间被延迟一个周期以上。

上位机如何避免同时写?
The threads of a single process can use a critical section object for mutual-exclusion synchronization. (MSDN)
CRITICAL_SECTION可用于互斥, 这是Windows下编程的问题。 注意线程死锁问题。

网友:
你跑的什么系统?
在以前项目中用过的方法,经过量产检测,没发现问题,不过你的系统明显不一样,我们的是单片机,没有线程的概念了。

1. 开一个Buffer,根据可能的任务,尽可能的大。我们开的是256Bytes,在单片机上已经很奢侈了。
2. 使能串口发送中断,在串口中断里将Buffer里的数据依次发出去。
3. 设一个Mutex(单片机上没有这个概念,类似的全局变量,反正程序都是自己写的),模块A与模块B就可以根据这个Mutex的使用权,来向Buffer里填入数据。
4. 要处理好Buffer满时的操作,看看是否会阻塞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