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evc4.0 sp4的时候出错

楼主:
安装evc4成功,但是安装evc sp4多次,老是在最后弹出这么个提示,怎么办啊????

网友:
我明明上传了一张图片的,怎么没有了。
我对论坛还不熟悉。

我还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代替evc的,我对evc失去了信心了,感觉这个东西比linux好不到那里去!!!

网友:
既然图片传吧了,我把错误提示打出来吧: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this windows installer package.a script required for this install to complete could not be run,contact your support personel or package vendor.
还请大家多多帮忙啊!
如果说是4.0不行,换那个版本好?现在最新版本是多少?

网友:
现在都已经用VS2005或2008了

网友:
1. 先试着把防病毒软件关闭,再安装看看
2. I resolved the issue by installing Microsoft Windows Script 5.7 for Microsoft Windows 2000 and Windows XP (which only took a few minutes).

网友:
Microsoft Windows Script版本的问题

网友:
看不到图啊
我以前装的时候也有许多问题,最后都解决了反正
不行你就换VS2005

网友:
我怎么都搞不好了,我现在怀疑是我装的雨林木风的系统的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我帮你排除,我用的雨林木风系统,安装evc+sp4,一切正常

网友:
shuirh,你是否用的英文版的雨林木风? 我笔记本上用的雨林木风 英文版3.0的也出你这样的问题,而另外台式机的雨林木风 中文版7.0 evc就没问题。

网友:
one more time try

网友:
2005也装不上,提示脚本的问题。

我用的是雨林木风sp2纯净版3.5。

网友:
那脚本不是可以单独安装的吗?

网友:
雨林木风要解散了,我换了他们的最后一个版本,问题解决了,evc,sp4安装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