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测试方法

楼主(2008-05-12):
串口测试方法
现在公司做了一个开发板,想测试下串口,请问该用什么样的方法,目前我用的方法就是,不停的从串口收发数据,
测试
开发

网友A:
应该就那样吧,数据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B:
长时间测试数据正确与否,不好测试啊?我是定时发送的

网友C:
应该还要考虑一些异常情况的测试。
硬件测试还要测硬件性能指标吧

网友:
有串口测试仪表的,
通过pc收发数据只能指定通道接通了,

网友D:
现在从PC机发送到开发板的文件会有数据丢失,现在想基于zmodem协议写一个文件传输程序,在PC端用超级终端发送,看了zmodem协议,还是很模糊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