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启动时的图片加载问题

楼主:
我现在是在EVC下做一个简单的对话框程序,程序是在2440XP开发板上运行,系统是WinCE5.0
这个程序就是一个基于对话框的程序,首先我给对话框设置一张背景图片,然后还在对话框上加了一些CBitmapButton和CStatic这些控件我都把它们的背景设置成一些图片,前两天搞的时候,程序启动的时候,对话框的背景加载没问题,就是加载那些按扭和位图的时候会先出现一个空白,然后再显示出图片。搞了2天发现在程序最初先隐藏图片,然后给按扭加载好图片后,最后先UpdateWindow,然后再show按扭这样就没有空白出现了,但又有了个新的问题,就是当要家载到按扭上的图片比较大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闪烁的问题,图片小了就没有该问题,图片越大越明显。想请教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怎么没人来回答呢?难道真的是周末吗?再次解决了闪烁那一下的问题,不是使用按扭,使用位图CStatic来表示图片就OK了一点问题也没有,但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我只知道在CStatic上可以响应单击事件,那么可以响应按下的事件吗??如果可以该怎么做?????

网友:
我想再补充一下,我是想把CStatic做成象CBitmapButton那样,当按下的时候显示一张图片,然后放开后在显示另一张图片。

网友:
如果用按钮,需要响应按钮类的WM_ERASEBKGND消息,直接返回1。
如果用static控件,要在初始化时调用TrackMouseEvent,响应控件的WM_LBUTTONDOWN、WM_LBUTTONUP、WM_MOUSEOVER、WM_MOUSEMOVE等消息,更换图片。另外控件还要具有SS_NOTIFY风格才能产生点击事件通知。

网友:
楼主辛苦了,周末还在用功啊,呵呵,周末提问确实回答的人少的,我就刚在七宝老街逛一圈回来

网友A:
既然担心CStaic的消息响应,那何不直接用一个BUTTON呢?反正都是图形显示,对应的单击双击事件完全由你掌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担心CStaic的消息响应,那何不直接用一个BUTTON呢?反正都是图形显示,对应的单击双击事件完全由你掌控。

如果使用BUTTON的话,会出现一个闪烁,而且图片越大,越明显,使用CSTATIC的话就完全没有这个现象,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现在我已经能解决在相应区域响应鼠标的DOWN和UP。只是现在又有个新的问题,比如说当在一个按扭上按下鼠标,然后移动鼠标当鼠标移动出按扭的范围时,按扭会自动恢复到没按下的状态,现在我也想实现这个功能,我想应该是要配合MOVE消息来使用,但我没使用过该消息,有没有谁使用过的举个例子来看看,希望能详细一点。

最后我想追加说明一点,对话框要先设置成隐藏的,然后在加载完图片后再 SHOWWINDOW 然后UpdateWindow最后才SHOW图片,补充说明的目的是希望以后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时也能很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