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分析Data Abort??

楼主:
给出的Data Abort信息如下:

Data abort information:
Data Abort: Thread=8329f7e4 Proc=803ef020 "cprog.exe"
AKY=00000011 PC=03fa0fac(coredll.dll+0x00055fac) RA=782cf9e4(vtap.dll+0x0003f9e4) BVA=0a374700 FSR=00000807

Curr Proc = 803EF020 (cprog.exe)
Owner Proc = 803EF020 (cprog.exe)
Start PC = 03E02840 (wce_rex.dll+00001840)

Call Stack:
(coredll.dll+00055FAC)
(vtap.dll+0003F9E0)
(vtap.dll+00033FFC)
(vtap.dll+00025328)
(vtap.dll+0002A8CC)
(vtap.dll+0002AA4C)
(vtap.dll+0002ABA8)
(wce_rex.dll+0000189C)
(coredll.dll+0001D39C)

请问我该怎么分析啊?

网友:
看MAP文件

网友:
帮你转载一篇文章
======================================
标 题:仅通过崩溃地址找出源代码的出错行 (11千字)
http://wogoyixikexie.blog.163.com/blog/static/8877862420088263416670/

网友:
http://blogs.msdn.com/hopperx/archive/2005/06/29/433842.aspx

网友:
有Call Stack就好办了,根据对应模块的map文件,查找出问题的函数
问题产生在cprog.exe进程里面,crash在coredll.dll里面,慢慢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