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51单片机串行输入的时候,何时开始接收数据?

楼主:
是由SCON的RI和REN来控制的吗?当RI=0,REN=1时,开始有CLK信号,接收外部输入的串行数据?单片机是从何时开始真正的数据接收的?

网友:
呵呵,都忘了。你说的这种是采用中断方式的吧,当中断发生的时候,接收的数据应该已经放在Buffer了,你直接在中断程序里去读Buffer不就行了。我记得8051里貌似有个SBUF的寄存器吧。。。

网友:
我是用查询的方式,查询中断标志位RI

网友:
1. 串口0和1分别由SCON0和SCON1配置 一般8bit模式应用 确实使能REN 收 但是这仅仅是某一位

   建议lz看看datasheet 看看你需要串口工作在什么模式 需要多少波特率(选定哪个定时器)

2. RI和TI是标志位 当收到一个字节的时候 RI会自动置1  当发完一个字节的时候TI自动置1

   你可以采取查询这两个标志位 或者 使用中断方式

3. 你使用的是UART口 也就是异步串行口 数据的起始是根据传送数据的起始位来识别的 结束时按照数据的结束位来识别

   异步通信不需要双方共同的时钟 需要同步字符

网友:
3楼说得很详细……
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到底是何时开始真正的数据接收的,那么你可以看串口的接收时序图
http://www.jiaoshi8.com/1dpjjs/20080713042.htm
可以到上面的这个网址去看看……

网友:
应该是检测标志位,中断方式不是更好

网友:
谢谢4楼的哥们,在你提供的网页里我找到了答案:在一定条件下,向SBUF写入数据就启动了发送过程;读SBUf就启动了接收过程.后半句就是我所问的问题的答案,不过有点不确定,所谓的读SBUF是不是就是MOV A,SBUF这句指令执行完后就启动下一次接收?

网友:
所谓的读SBUF是不是就是MOV A,SBUF这句指令执行完后就启动下一次接收?

要IO检测到一个开始信号(起始位)来的时候,如果你的串口是开着的

那就开始收了,不管你有没有读走

如果没有读走,就覆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