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6.0下gprs掉线问题

楼主(2008-10-14):
wince 6.0下gprs掉线问题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拔通的GPRS随时都在线呢,我现在用dup方式连接了gprs的DNS服务器,连接也是成功的,最后往它发一些数据,(没有数据返回)但我也不要求有返回的数据,只是想让信道上有定时的有些数据流量,以此来保持状态.但是过45分钟后,GPRS还是断了(you have been disconnected from the remote computer you dialed....),请大伙帮忙分析一下.
computer
wince
数据
WindowCE

网友A:
我暂时还没有看到这个部分,俺们公司也涉及到这个东西。我先留个脚印,明白了再来分析。

网友B:
你需要定时发送UDP或者TCP包到服务器,否则移动认为你掉线,把你的IP给回收回去,时间可以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根据当地情况。或者本身你的GPRS模块本身有问题,没办法,复位后再拨号吧

网友C:
上面的测试程序里用到了定时器定时的发送一些数据,时间设得很短也会掉线(1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