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onado安装问题和windML问题

楼主(2008-01-17):
我的tonado安装问题和windML问题
我在安装了tonado2.2之后,再装了BSP2.2.1,再装上windML3.0完了之后,我启动tonado时,上面显示的WRS License Number始终为-1,Number of Users:N/A,Project Name:N/A
我重装了多次都无法解决该问题,可别人装上都不存在该问题的啊,请教高手们,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还有我无论怎么编译windML,最后在目标机上去运行winDemo程序时,就只出现个鼠标,绿色背景,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显示tilcon界面时黑屏!!本人比较衰...
请教请教....在线等....
安装
Users
在线
程序

网友A:
请问你的WindML3.0 是从哪里下的,可以给连接么?也想研究一下,谢谢
我的mail: sjtujerry2005@yahoo.com.cn

网友B:
显示这个 License Number始终为-1,Number of Users:N/A,Project Name:N/A 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显示鼠标,应该还是WindML编译的问题。

网友C(2008-12-23):
求Windml3.0.3,ray_lee@139.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