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下怎样在程序中启动CAB安装包运行安装程序,谢谢

楼主:
做好的安装包需要用程序控制它的运行,我用BOOL br = CreateProcess("install.cab", NULL, NULL, ...NULL);
返回后br等于0失败,用CreateProcess运行exe文件可以,大家谁知道怎么办啊?在此谢谢啦

网友:
CreateProcess("wceload.exe", "\\install.cab", NULL, ...NULL);

网友:
  印象中ce中.cab文件是通过Wceload.exe程序来运行的,所以你可以试着createprocess调用wceload.exe然后把你的.cab文件作为参数传给他啊,wceload.exe的参数的话帮助文档里有,查一下就知道了。没这样做过,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install.cab”这里必须是绝对路径,也可以加上参数
PROCESS_INFORMATION stProgressInfo;
TCHAR szCmdLine[256];

lstrcpy(szCmdLine, L"\\install.cab");  //cab在根目录下

lstrcat(szCmdLine, _T(" /delete 1"));
lstrcat(szCmdLine, _T(" /noui"));

// create process to install the program
if ( CreateProcess(_T("wceload.exe"), szCmdLine, NULL, NULL, NULL, 0, NULL, NULL, NULL, &stProgressInfo) )
.....

网友:
谢谢lenux啊!
但是我用这个办法也仍然没有把安装程序启动起来,点击按钮后执行上述代码,窗口闪了一下,接着就没什么反应了,好像没起什么作用。
一开始怀疑是不是CAB文件做得有什么问题,但我用别人做好的CAB文件也是这样,直接点击这个文件运行却可以,奇怪啊~
希望能帮帮我!

网友:
1、在你生成cab时不要使用签名。
2、确认你的cab包的文件路径在createprocess里使用的是正确的

网友:
太好了,终于解决了,原来用CreateProcess的时候如果文件路径里有空格,一定要加双引号把文件名扩起来.
再次向lenux表示感谢!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解惑,我弄了好久没解决的问题终于在这里看到答案

网友:
各位工程大咖,方案这块有用到硬件加密芯片,保护软件,防止抄板的,请和我联系,QQ:937684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