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CE连接配置中,怎么样写入SQL SEVER 的快照文件网络路径?

楼主:
在SQL CE 3.0的Confiure connectvity support in IIS中设置NTFS网络路径时,向导稍微提示了一下  For example:\\Computername\snapshot_folder_share,该怎么样输入路径啊?高手帮帮忙!!!!!!

网友:
正确安装SQL CE和配置IIS及SQL Server 2000是运行SQL CE数据库程序的关键。安装SQL Server CE时需要注意,安装程序在安装服务器工具时会抱错,这是SQL Server CE本身与SQL Server 2000存在兼容性及安全性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先忽略,然后更新桌面SQL Server 2000数据库引擎到SP3或SP4,根据所做的更新版本还需要运行相应的更新程序SQL Server CE 2.0 SP3 For SQL Server 2000 SP3或者SQL Server CE 2.0 SP4 For SQL Server 2000 SP4,这样SQL Server CE的服务器组件就可以顺利地安装到了计算机中,然后运行其附带的Configure Connectivity Support in IIS创建IIS虚拟目录sqlce,其指向的实际本地路径为: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 CE 2.0\Server\,可以更改该文件夹路径为其它,但该文件夹下必须放置着SQL Server CE Server Agent的相关文件,比如:sscesa20.dll。下一步需要配置存取该虚拟目录的用户、权限及身份验证方式,我们可以选择匿名访问,并接受IIS的默认来宾用户,一般以IUSR开头,在存取权限中需要选中读取和目录浏览两项,见下图。
配置就绪后,我们可以检测SQL Server CE Server Agent工作是否正常,启动IE,在地址栏中输入 Http://localhost/sqlce/sscesa20.dll,或者将localhost改为实际的主机名称,浏览器返回“SQL Server CE Server Agent”说明SQL Server CE Server Agent运行正常,IIS配置正确。
接下来需要配置SQL Server 2000,我们需要在桌面SQL Server 2000中创建名为Task数据库,包含Employee员工表和ItemList任务表,为ItemList表中ID字段创建主键和索引,并且添加在IIS中设置的可以访问sqlce虚拟目录和其下文件的IIS来宾用户,这样该用户就可通过IIS来存取SQL Server 2000的数据库了。

Pocket PC和桌面PC网络连接可以使用Microsoft ActiveSync,也可以使用无线WiFi 802.1x。由于我们是与单台桌面PC连接,需要在其上同时安装IIS和SQL Server 2000。实际使用得知SQL Server CE 2.0运行在桌面服务环境的服务器工具与SQL Server 2000在连接上存在一定问题,微软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是:首先将SQL Server 2000打上SP3或者SP4,同时根据SQL Server 2000的补丁版本,还需要给SQL Server CE 2.0打上用于SQL Server 2000 SP3或者 SQL Server 2000 SP4的补丁,SQL Server CE的服务器组件才能顺利工作,上述更新和补丁程序在微软网站上都有下载。

  配置结束后启动Visual Studio .Net 2003,单击文件 – 新建 – 项目 - Visual Basic 项目 - 智能设备应用程序,创建空项目。整个程序由一个Form窗体MainForm组成,其上包含两个Panel组件和一个Button组件,我们把程序分为两个主界面,一个为登录界面,一个为操作界面,分别对应两个Panel控件,当登录用Panel显示时,操作用Panel则隐藏,当登录成功后两个Panel的显示属性则相反。Button控件提供退出操作。登录用Panel上面包含几个TextBox和Button控件供填写SQL Server CE Server Agent 的Web地址、要连接的远程SQL Server 2000服务器名称、能够存取桌面SQL Server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以及要登录的员工ID和密码等必要的登录信息。

网友:
楼上那位兄弟的资料我也看过了,没有说清楚怎么写入快照文件网络路径啊。说的太简洁了,其他的步骤我都知道
。希望有高手帮帮忙哦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