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通过程序在WINCE下面修改注册表

楼主:
我要修改平台project.reg,添加以下内容:
[HKEY_LOCAL_MACHINE\comm\vmini1\parms\tcpip]
"defaultgateway "   =   multi_sz: "192.168.0.1 "
"subnetmask "   =   multi_sz: "255.255.255.0 "
"IpAddress "   =   multi_sz: "192.168.0.2 "
"enabledhcp "   =   dword:0
怎样用程序实现,我刚接触WINCE,新手刚上路,还望各位大侠多多照顾小弟

网友:
CString strKeyName = _T("Comm\\CS89001\\Parms\\TcpIp");
        HKEY hkey;

        if (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strKeyName,0,KEY_READ,&hkey) != ERROR_SUCCESS)
        {
                AfxMessageBox(_T("Open Key Failed!"));
                return;
        }

        TCHAR szBuf[30]={0};
        DWORD bufSize = sizeof(szBuf);
        DWORD dwType = REG_MULTI_SZ;

        GetDlgItemTextW(this->GetSafeHwnd(),IDC_EDIT_IP,szBuf,bufSize);

        if (RegSetValueExW(hkey,_T("IpAddress"),0,REG_MULTI_SZ,(LPBYTE)szBuf,bufSize) != ERROR_SUCCESS)
        {
                RegCloseKey(hkey);
                AfxMessageBox(_T("Set Key Value Failed!"));
                return;
        }

        GetDlgItemTextW(this->GetSafeHwnd(),IDC_EDIT_Gateway,szBuf,bufSize);

        if (RegSetValueExW(hkey,_T("DefaultGateway"),0,REG_MULTI_SZ,(LPBYTE)szBuf,bufSize) != ERROR_SUCCESS)
        {
                RegCloseKey(hkey);
                AfxMessageBox(_T("Set Key Value Failed!"));
                return;
        }

        RegCloseKey(hkey);

网友:
可以到的我BLOG看看:
http://blog.eeworld.net/91program/archive/2007/12/05/1918412.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