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中方式3,第九位RB8总是零

楼主:
如题.
   不管是在软件上调试(奇校验),还是在硬件上,RB8总是零.比如我发9,RB8==0,发7也是0
   请各位帮帮忙。谢谢
void STR_int(void) interrupt 4         using 2
{
  if(RI)
   {
     on=0;
     ES=0;
         ACC=SBUF;
        if(P==RB8)
         {
           save=SBUF;
           i++;
         }
         if(i>=80)
         {
          bit1=0;
          bit2=1;
          i=0;
         }
         RI=0;
         ES=1;
         on=1;
        return;
   }
   if(TI)
   {
          j++;
         if(j>=V)
         {
          bit1=1;
          bit2=1;
          j=0;
         }
         else
         {
           _nop_();
           ACC=save[j];
           TB8=P;
           SBUF=save[j];
         }
         TI=0;
   }
}

网友:
你的TB8是什么,发出去的TB9就是什么。

网友:
我是说我接收的时候是零,就是说我在软件调试的时候接收的RB8是零,
程序下到单片机上时接收不到奇偶校验P是1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