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采用串口不能下载程序,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楼主:
用stc isp那个软件下载就是不能与计算机握手连接,郁闷中,用串口助手可以发送接收数据,但上电后显示乱码,大家觉得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要是串口上挂接了别的设备,在下程序的时候,先把这个给断了再说吧...

网友:
波特率对吧?

网友:
下载软件里的波特率?波特率应该设置为多少?我用的时12m的晶振!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
波特率的问题  看看你设置的 和串口设置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
  第一次下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慢慢检查吧。电路,波特率选择默认的,119200. 一般都选默认的。

网友:
11.0592试下!

网友:
好像要掉电一下才可以的吧~

网友:
keil 编译的时候也可能出问题,

你用串口发送 英文或者数字看看,

中文支持 有的时候不好,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波特率的问题,自己还是找相关波特率的问题,应该是那里的错误,另外还有其他的十六进制数和ASII码之间的额问题。

网友:
掉电,点下载,再上电。完毕

网友:
下载时有选波特率范围,不成问题,看看电压选择,应该是上电的问题,要不就是你板子短路了.

网友:
stc的下载程序自动检测波特率,而且用的是芯片内部振荡器。应该不用做任何设置的。我也初学,买来一次就成功。你看看你是不是选错芯片型号了,那个程序就是不能探测芯片型号而已。

网友:
把串口发送数据的初始化代码贴上来
一般有11.0592M的晶振,通过单片机的初始化数值,才能刚好符合串口助手的波特率的整数倍,而12M的就不行了,会有点偏差,就是说单片机的波特率和上位机不能完全吻合

网友:
如果你的软件设置没问题, 你看看是不是线的问题 。我觉得STC的特别认线,我们当初买了两条USB转串口线用于下载 ,有条便宜的,自收发也可以,但就是死活下不进去 ,用那条贵的一点问题都没出过。

网友:
那玩意不是说要设置完参数,然后点击发送之后,重启板子,才能烧录的吗?

网友:
确认串口芯片是否损坏,是否因为热插拔已经损坏串口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我换了两个STC下载板了,开始的时候都很好,下载很正常,但是用一段时间后发现串口输出来的全是乱码,根本不能下载.换了两个都是这样,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2010-09-28):
是不是电源被拉低了 你查一下

网友B:
看看你自己程序当中设定的波特率为多少?就是说串口中如果采用定时器1,那就看TH1,TL1的值,如果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那就看你自己程序设定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