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带通滤波器(有源)?

楼主(2008-08-01):
如何做一个带通滤波器(有源)?
1.中心频率为250KHz,带宽为100KHz(频率范围200KHz~~300KHz)
2.有源滤波器一般用到运放,应该选折何种运放,型号是什么?
3.通常情况下,是不是有源滤波器都能代替无源滤波器?
因为是手头上没有精确的电容和电感,电感一般都是要自己绕,误差大,所以就选折有源滤波器。用一个低通和一个高通组成带通滤波器。这样做用到的电感和电容就少一点了。。。。各位高手,指点一下,用什么运放可以达到要求,电路参数是什么?。。。感激不尽。谢谢~~~
滤波器
电容
高通
如何
中心

网友A:
直接用集成滤波器,去google搜索

网友B:
试试这个吧:
http://focus.ti.com.cn/cn/docs/prod/folders/print/opa4227.html

网友C:
由于无源器件的非一致性,所以滤波器的设计很繁琐,即使通过计算公式得出的结果,也需要多次的实际调试匹配才能确认。
运放的选择需要根据滤波器的要求来进行,如果没有特别极致的需求,选择通用性强的运放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
http://www.gradjob.com.cn/EBSync/jpkc/education/chap6/course6/63/632c.htm

网友D(2008-09-08):
建议你用一个250KHZ的晶振接在电路试验,看效果如何.晶振的带宽很小,估计在几百HZ以内.

网友:
MAX274,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