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楼主:
Linux婵炴垶鎸告鎼佹偩閵娾晛纭€闁跨噦鎷�
闂佹悶鍎查崹婵囶殽閸㈡U
闂佹眹鍨归悘姘辫姳椤曗偓楠炲酣鍩€椤掑嫬瀚夐柨鐕傛嫹
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TI闂佸搫鍟版慨鐑藉吹鎼淬垺浜ら柣鎰綑婢讹拷
濠电偞娼欓鍫ユ儊閿燂拷/濠电偞娼欓澶愬闯閿燂拷
闂佹椿婢€缁插鎯岄崜褎鍠嗛柛灞炬皑濡绢亪鎮楅惂鍛婂
闂佸憡鐗炲畷鐢稿几閻斿吋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偞鍨甸悧鎰板垂閸岀偞鍋ㄩ梻鍫熺〒閹斤拷
濠电儑绲鹃々鎸庣箾閿濆繑瀚�
闂佸憡甯楃粙鎺楀礈閹殿喗鏆滈柛宀€鍋為懖锟�

板子重启,如何让数据不丢失?
callbeeny
callbeeny

网友A(2008-04-16):
板子重启,如何让数据不丢失?
我使用wince5.0,调试开发板,可以正常运行。但当我拷贝文件到开发板上的时候,再重启开发板,刚才拷贝的文件就丢失了。。。修改什么文件,可以让数据不丢失呀。。。。如何修改?
谢谢!!!
数据
如何
开发

网友B:
拷贝文件到开发板上只是把文件拷到内存中,掉电后当然会丢失,实现HIVI的功能就可以实现,可以把NAND分出一块格式化成文件系统 ,然后把数据考到些区域,就不会丢失

网友C:
楼上的正解。PB定制系统的时候,注册表那里选上HIVE模式,做出的NK会有一块NAND FLASH区。数据放在flash里是永久保存的。

网友D:
最简单的把文件存放在sd卡上

网友E:
2楼3楼,我就是想问,如何选上HIVE模式......

网友F:
网上有很多HIVE的贴子,看看就知道弄了

网友G:
sunny_hgh说得是正确的,但是不用HIVE注册表也行,楼主可以只在控制面板里手动划分一个Flash_storage,也可以用应用程序自动的划分一个Flash_storage。

网友H:
运行PB,打开你的工程文件。在右边“catalog”->"Core OS"->"display based devices"->"File system and data store"->"Registery system" 下有hive模式可选。选上后添加到系统就行。

网友I: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