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E malloc 内存大小的问题

楼主:
今天我用EVC试图用malloc分配28M的内存,结果发现失败,失败的原始是:内存不足。我查看了相关CE的内存管理资料,发现WCE的进程地址空间有32M的限制,那么如何才能在Window CE中分配大于32M的内存呢?请执教!~

网友:
这么大?没玩过,不好说!

网友:
可以使用VirtualAlloc + VirtualCopy
或者使用内存映射文件
但也不一定能成功,要看实际是否有这么大的连续内存可

网友A:
如果物理内存够的话,用内存映射文件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物理内存够的话,用内存映射文件是可以的.

正点

网友:
32M限制是对于每一个进程來说的,所有进程还有一个共享内存区域

网友:
试试这个函数HalAllocateCommonBuffer

网友:
WCE系统会把内存分为存储内存和程序内存,我是用尽了malloc、VirtualAllco、LocolAlloc、HeapAlloc等方法,最多也是用VirtualAllco分了31M,要再高没责了……,我试试内存映射

网友:
内存映射

网友:
没错,我试过了,内存映射可以。

LPBYTE         pBuffer = NULL;
DWORD         dwTotalSize = 60*1024*1024;
HANDLE         hFileMap = NULL;

hFileMap = CreateFileMapping ((HANDLE)-1, NULL, PAGE_READWRITE, 0, dwTotalSize, 0);
if (hFileMap)
{
        pBuffer = (LPBYTE)MapViewOfFile (hFileMap, FILE_MAP_WRITE, 0, 0, 0);
        if (pBuffer)
        {
                //
                // Use the data in the file.
                //

                // Start cleanup by unmapping view.
                UnmapViewOfFile (pBuffer);
                pBuffer = NULL;
        }
        CloseHandle (hFileMap);
        hFileMap = NULL;
}

网友:
分数少了点,答对的平分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