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PocketPC在局域网内WIFI性能情况

楼主:
比方说在一个大的无线局域网内,
1,两台PocketPC通过Wifi及时通讯性能怎么样?
2,在两个移动的车子里(当然车子一直在这个局域网内)两台PocketPC通过Wifi及时通讯性能怎么样?
3,当两台PocketPC正在通讯时,突然有大的物体靠近时,Wifi及时通讯性能怎么样?

网友:
这个首先基本都要看WIFI的信号强度,在注册表当中应该有
1.这个肯定没问题:)
2.但是如果有一定速度就不保证了:)
3.大物体对WIFI的确是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的,现在不少这样的应用了

网友:
关键还是看信号强度,还有一个就是Wifi用的接口,用PCI的一般都会比SPI接口的快吧

网友:
我用的两种接口SPI和SDIO在公司内网信号是很好的,两台通过wifi连接internet,并用skype、msn通话效果都可以的。
车上的环境就没有测试过咯,外置的天线效果要比内置的好的多。

网友:
车子开远了,不就要切到别的AP上了吗.AP的覆盖范围是有限的.

网友:
信号的盲点地区当然没效果.

网友:
引用楼主 gxingmin 的帖子:
比方说在一个大的无线局域网内,
1,两台PocketPC通过Wifi及时通讯性能怎么样?
2,在两个移动的车子里(当然车子一直在这个局域网内)两台PocketPC通过Wifi及时通讯性能怎么样?
3,当两台PocketPC正在通讯时,突然有大的物体靠近时,Wifi及时通讯性能怎么样?

1. 如果两者连接网关都很不错(信号非常好),那么两者间通讯就受限于带宽了。
2. 车子本身有屏蔽效果,对WIFI信号有不小的影响。如果能连接的很好,那么就有移动WIFI跨网(AP)的问题了,在两个AP重合区信号不会很好,容易跌落很多。
3. 大的物体要看是否对信号有干扰、屏蔽。如果是人体,那绝对有影响。如果是一张很大的纸,那基本可以忽略。

WIFI标准(802.11a/b/g/n)都不提标准距离,只提对应信号值和功率等参数,就是因为WIFI应用广泛,很容易受周边环境影响,距离无法形成统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