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如何 获取gps串口定位数据等信息?

楼主:
EVC如何 获取gps串口定位数据等信息?
1 识别哪个是gps串口
2 获取数据

网友:
1 识别哪个是gps串口
直接问厂商
一个个串口试
2 获取数据
获取同普通串口一样
需要按照gps的格式解析

网友:
还有波特率,校验位设置的问题,最好还是问一下
不知道你是设备制造商还是软件商?

网友:
软件,个人用

网友:
把当前能用的串口遍历一次,发送获取GPS特殊信息的AT命令,就知道哪个是接GPS的串口了

网友A:
如何具体做,? 主要时间在判断哪个com连接gps

网友:
lz应该先搜一下,
这个也不是什么难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具体做,? 主要时间在判断哪个com连接gps

枚举机器上所有的串口,可以查注册表,或者从com0-9一个个试,用各种波特率(一般9600),向gps模块发指令,看它有没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