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读取

楼主:
小弟初学单片机,看到很多有关ds18b20的c程序,在读取数据处理时,最后一步都要

乘以十再四舍五入,不知为何意,望大侠指点,不胜感激!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读取温度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网友: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读出来的并不是最终的温度值

需要做个变换

网友:
怎么变换才能得到最终温度,谢谢

网友:
无线模块网站
http://www.tianyi-dz.com
qq:472230383

网友:
18b20的低四为真好是小数部分,按18B20的数据格式看,1111b正好可以换算为1D

网友:
没做过,不好意思!

网友:
lz程序是不是有点问题,18b20是要对获取的值进行判断在计算的吧。因为它有正负温度之分。计算不用那样也可以。

网友:
需要煤矿电子标签的请和我联系。qq:909458011  Email:mlrfi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