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显示中文的疑问?十万火急!!

楼主:
客户的设备装的是wince 5.0 professonal版,现在用的开发环境vs2005,wince5.0 Emulator 英文版
问题:在wince5.0 Emulator里面中文显示为乱码,在设备上也会是乱码吗?如何解决?(注:不允许platform builder定制中文平台)
开发时wince5.0 Emulator要是中文才好~!

网友:
模拟器可以调整语言把,你应该没调整好,另外,保证用得到字符串是unicode格式的。

网友:
因为你的emulator不是中文的。
可以做一个中文emulator。除此能使用中文设备测试。
反正我是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在emulator中装一个中文平台。例如中文之星 什么的。

网友:
我使用的模拟器是微软的CE5.0 Emulator,有什么模拟器是中文的呢?另外,设备的装的wince 5.0 professonal版不知道会不会也有中文显示的问题,现在设备还没有到手,也无法测试!急!!!

网友:
设备只要提供商说支持中文就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在ce5.0 emulator上安装ce-star失败。
没法中文化。

网友:
请高手推荐一个wince5.0能显示中文的模拟器,谢谢

网友:
我的wince模拟器是中文的

网友:
楼上有?麻烦给个我吧~~,万分感谢!

网友:
我的MSN:xiaohf702@hotmail.com
不知道这个模拟器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再次感谢xiaohf7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