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CE与SQL Server间数据存取的配置问题

楼主:
RDA实现SQL CE与SQL Server间数据存取前要配置完成了IIS和SQL Server CE Server Agent,启动IE,在地址栏中输入 Http://localhost/sqlce/sscesa20.dll,浏览器返回“SQL Server CE Server Agent”。
现在不知道如何配置相应的桌面的SQL Server 2000,各位有谁做过的,麻烦能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
不需要其他设置,你可以看《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

网友:
看了,上面只说明了SQL CE 2.0 Configure Connectivity Support in IIS的配置,但是没有说明对客户端SQL Server的配置

网友:
《EVC高级编程及其应用开发》中的RDA 的例子,我编译后下载到PPC 2003中运行,当PULL时,
//从服务器获取相应数据
void CRDAExamDlg::OnBtnpull() 函数中的
HRESULT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RemoteDataAccess,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SSCERDA, (LPVOID *)&pCERDA);
出错,不知道时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请问你有配套的光盘吗?
我买这个书的时候忘记要光盘了。

网友:
光盘可以在网上下载,我是在网上下载的

网友:
在移动设备端,要设置SQL server 验证帐号密码

网友:
可是我的SQL server并没有帐号和密码呀!

网友:
调试通过,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