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应该如何响应中断请求?

楼主(2008-02-27):
xp应该如何响应中断请求?
我在XP下应该怎么知道有串口中断产生,然后去读串口的数据, 是否应该要写个驱动呢, 那要写什么类型的驱动,谢啦
数据
如何

网友A:
驱动不用写,用createfile打开串口就可以进行读写了,读一般都用线程在后台死等。

网友B:
关键是BOSS说最好用中断的方法去读,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定呢?

网友C:
不要管BOSS说什么,关键是做出来能用的产品,网上关于串口的文档是很多的,是否就是你们BOSS的中断那种俺也不知道,下载一个CSerialPort类吧,能够应付普通的应用。

网友D:
谢啦,看来还是先把东西做出来吧,老是耗着也不是办法。

网友E:
用CVI使用串口中断比较方便,都封装好了

网友F:
串口中断的处理是在串口驱动中,你在上面的应用层只能用DeviceIoControl来控制。如果你想高效,可以自己写串口驱动。
Windows XP下的串口驱动DDK中有完整例子

网友G:
怎么会有这种需求呢,实时要求太强?

网友H:
自己弄个线程监控着就可以了 实时性通常的应用都可以接受的
BOSS有时候不是很懂 一知半解乱提要求 别管他产品好用是最重要的

网友I:
很多BOSS都这样,自己不懂装懂,我们只能装不懂,等他装够我,我们把做好的东西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