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的几个概念问题

楼主:
逻辑事件定义 逻辑中断与事件绑定 事件提交 事件响应及群体中断
谁能将这几个定义解释清楚!

网友:
太学究了。

网友:
要是没有用过,就算解释很清楚,但是听得人能懂吗?

网友:
已收到你的消息,回复如下:

逻辑事件定义:说白了就是定义一个事件,参数设置成auto

逻辑中断:相对于物理中断,物理中断不用解释了吧?他是WIN CE操作系统里面的“中断”,实质是在一个头文件确define的一个数值。与物理中断相对应。WIN CE统一在ISR中处理中断(开发人员角度),之后会根据哪个物理中断发生了而返回一个与其相对的逻辑中断号,即那个数值,物理中断与逻辑中断应该说就是在这里间接的映射的。

事件绑定:把你定义的事件和你的逻辑中断号相关联。

事件提交:应该和上面的一个东西吧,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事件响应:实际就是中断发生了。

群体中断:没听过,猜的话应该是在ISR中多个物理中断返回同一个逻辑中断号

记得你在另一个贴子里发过类似的
不知道这些是不是你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