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为大侠给解释一下下面这段代码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tatic jmp_buf buf;
main()
{
        volatile int b;
        b=3;
        if(setjmp(buf)!=0)
        {
                printf("%d ",b);
                exit(0);
        }
        b=5;
        longjmp(buf,1);
}

详细一点 谢谢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tatic  buf; //定义一个静态的buf
main()
{
volatile int b;     //变量b,在其他线程修改时立即保存
b=3;
if(setjmp(buf)!=0)  //setjmp标记跳转的位置,第一次执行该语句是setjmp()返回值是0;
{
printf("%d ",b);
exit(0);
}
b=5;
longjmp(buf,1);     //跳转到标记的位置,即setjmp(buf)语句,此时该语句返回值是1。
}

所以,运行结果应该是35
至于说if(){......}else{},就不用我说了吧。
你可以去验证一下

网友:
呵呵
写错了,结果是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