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编译错误2

楼主:
刚才删除了build.dat可以编译了,现在编译错误信息:
BUILD: [01:0000000138:ERRORE]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DRIVERS\Nandflsh\FMD\ecc.c(14)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window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BUILD: [01:0000000139:PROGC ] Linking 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lib\ARMV4I\retail\FMD.lib
BUILD: [01:0000000141:ERRORE] LINK : fatal error LNK1181: cannot open input file 'obj\ARMV4I\retail\ecc.obj'

感觉是路径没对,请问该怎么设置路径?
搜了一下有好几个windows.h,该用哪个?

网友:
重启,千万不要build and syesgen,点sysgen就可以了。

你昨晚那个BSP不行的,我以前用过,死活编译不过,害的我重装系统。
你的第二个BSP可行的。用那个吧。

网友:
你没有备份会覆盖的文件啊?呵呵,重新装PB? 我备份了,你找我啊。

网友A:
我重启了PB,只sysgen,还是一样的错误信息。

网友:
检查一下Sources有没有问题啊
或者是sources.cmn,看基本的一些Include有没有包进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重启了PB,只sysgen,还是一样的错误信息。

buid 如果编译失败会造成为微软的库损坏。

你先按照hzdysymbol 试试,不行就重装PB吧。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你说的有可能,我重装系统试试
引用 网友B:
buid 如果编译失败会造成为微软的库损坏。

你先按照hzdysymbol 试试,不行就重装PB吧。

我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