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测试技术及信号完整性分析

楼主:
        硬件测试技术及信号完整性分析

时间/地点:2008年4月5-6日  上海
           2008年4月19-20日   深圳
参会费用:参加课程 2200元/人(含培训费、资料费、午餐费、茶点)
参加对象:硬件设计工程师,硬件测试工程师,PCB设计工程师,EMC工程师,PI工程师,SI工程师,项目经理,技术支持工程师,等等。
组织单位:人 企 网
电    话: 李小姐 ( 0755-83813301  )
传真留位:  (0755-83813862  )
课程背景:
    随着IT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推广和完善,IT产品涉及通信,电脑,家电,服务等领域,遍及全球每个角落,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必用品。IT产品的市场体现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看产品是否经得住用户的考验,性价比好的产品始终是用户心目中的首选。因此在相同技术的前提下,如何把握好产品的质量就成为该产品在市场上是否有强劲体现最为重要的部分。硬件测试的目的就是站在用户的角度,对产品的功能,性能,可靠性,兼容性,稳定性等进行严格的检查,提前体验用户感受的同时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硬件测试是产品从研发走向生产的必经阶段,也是决定产品质量的重要环节,如何将测试工作开展的更全面、更仔细、更专业完善也是众多企业所追求的目标。
    本课程从测试的理论出发,结合实际的产品测试经验,介绍了黑盒测试的目的、原理、流程和实际应用操作,重点讲述白盒测试的方法,问题分析,硬件调试等内容。
课程收益: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你可以掌握硬件测试的原理,方法,流程,和实际操作等。本课程的重点在于教会你如何开展白盒测试,涉及PCB设计,EMC设计,SI设计,PI设计等内容。并学会信号完整性原理,测试方法,分析方法,调试方法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你可以在硬件设计,硬件测试,PCB设计,SI设计,PI设计等方面的能力有质的飞跃,本课程的内容帮助你成为业界顶尖的工程师。
-------------------------------------
硬件测试技术及信号完整性分析大纲

一、硬件测试概述
1.硬件测试的目的
2.硬件测试的意义
3.目前业界硬件测试的开展情况
4.在企业生产价值链中的地位
5.硬件测试对公司形象和公司发展的重要性
二、测试准备
1.检视
2.FMEA(故障模式影响分析)
3.故障处理
4.测试计划和测试用例
三、硬件测试种类与操作
1.指标测试
2.功能测试
3.容限测试
4.容错测试—FIT
5.长时间验证测试
6.可靠性数据预计
7.一致性测试
8.评审
四、硬件测试的级别
1.黑盒测试与白盒测试
2.单元测试
3.系统测试
五、可靠性测试
1.EMC
2.环境
3.安规
4.老化
六、测试问题
1.测试问题的确认
2.测试问题的定位
3.测试问题反馈方式和流程
4.测试问题跟踪和解决流程
七、测试效果评估
1.测试报告
2.评审归档
3.案例
4.测试方法总结
5.遗留问题处理
6.市场规模应用跟踪
7.产品故障率统计
八、测试规范制定
1.建立规范的重要性
2.需要哪些规范
3.规范的制定准则
九、测试人员的培养
1. 产品质量的主题负责人
2. 测试人员的目标和职责
3. 测试人员需要的技能
4. 测试人员的心态
5. 测试人员的等级认证
??
十、SI简介
1. SI的重要性
2. 学习SI的目的
3. SI的内容
4. 理想逻辑电压波形
5. 实际逻辑波形
6. 数据采样及时序的例子
十一、信号质量测试方法
1. 衡量信号质量的参数及其定义
2. 振幅参数的测量
3. 时间参数的测量
4. 共模信号的测量
5. 眼图的测量
十二、信号时序测试方法
1. 衡量时序的基本参数及其定义
2. 建立时间的测试方法
3. 保持时间的测试方法
4. 传输延迟的测试方法
5. SKEW的测试方法
十三、常见的SI问题
1. 信号质量与时序的关系
2. 最常见的三种信号问题
3. 反射
4. 串扰
5. 电源/地噪音
6. EMC/EMI跟SI关系
7. SI问题的影响
8. 产生SI问题的地方
9. 工艺与频率的关系
10. 工艺与SI的关系
十四、SI分析
1. 在设计流程中的SI分析
2. 前期分析
3. 后期分析
4. SI工程师的重要性
5. SI分析原则
6. 集中式电路和分布式电路模型
7. 如何选择模拟电路模型
8. 例子
十五、电子设计中的SI问题
1. 上升时间和信号完整性
2. 传输线的种类
3. 反射产生原因
4. 如何消除反射
5. 串扰产生原因
6. 如何消除串扰
7. 电源/地噪音的种类
8. 电源/地噪音的副作用
9. 如何消除电源/地噪音
10. 电源/地模型
十六、建模与仿真
1. 几种常见的电磁建模技术
2. 好的SI仿真工具应具备那些因素
3. 常见的SI 工具
十七、信号完整性的仿真实例
1. 举例模型
2. SI分析
3. 仿真结果
4. 噪音来源及解决办法
十八、硬件测试实例(黑合测试+白盒测试)
1. 电脑行业的硬件测试方法及流程
2. 通信行业的硬件测试方法及流程
3. 家电行业的硬件测试方法及流程

-------------------------------------
教师简介:
李老师(Olica  LEE) 资深信号分析专家
教育背景中山大学微电子技术及应用专业 & 计算机软件 工学硕士
从业经验:从1998年起在中国著名IT通讯企业的研发中心担任高级硬件测试工程师,期间负责PC,服务器,各类板卡的兼容性,可靠性,稳定性测试,有着丰富的硬件测试经验,并协同制定公司内部硬件测试规范和流程;从2000年起在同一公司担任硬件设计规划主要负责PC主板的设计,有着丰富的硬件设计经验,熟悉电子产品的开发与生产制造流程;从2002年起在同一公司担任信号分析高级主管,负责笔记本,服务器,PC等系统产品的原理图检查,PCB设计,LAYOUT设计,硬件调试,信号测试与分析,逻辑分析等工作。在高频数字信号设计,PCB设计,布线布局设计,硬件调试,信号分析,逻辑分析等方面有着丰富的项目经验;熟悉PCI,PCIX,USB,LAN,DDR,DDRII,PCIE,VESA,AUDIO等标准和规范;并为国内相关公司制定硬件测试流程,白盒测试流程,硬件故障分析流程,PCB设计方法,研发部新员工培训流程等;在业界有着较高的赞赏。2003年起担任国内等IT培训机构的特聘讲师:完成国内上百家大企业的几十个公开课及公司内训百场,获得学员的充分好评;
专长:硬件设计,硬件测试,高频数字电路设计,信号完整性分析,逻辑分析,EMC设计与调试等。
服务客户:主要大客户:中兴通讯,UT,TCL,联想,富士康,IBM(中国)……成都迈普公司硬件测试,可靠性分析,信号完整性测试与分析咨询项目;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硬件测试,可靠性分析咨询项目;

网友:
EXCEL与PPT在管理中的高级运用

2008年11月15-16日 深圳
2008年11月21-22日 上海
2008年10月31日--11月1日 (北 京--新 兴 宾 馆)
2008年12月12--13(上 海--良 安 大 酒 店)
2008年12月19--20(深 圳--名 兰 苑 酒 店)
2008年12月26--27(北 京--新 兴 宾 馆)

主办单位:中华智达培训信息网
适合对象:总经理、人事经理、销售经理、生产经理、财务经理等需要大量使用Excel与
          PPT工作的各部门人员。
学习费用:2000元/每人(包括培训、培训教材、两天午餐、以及上下午茶点等)

【深圳咨询热线】07-55 -- 81 71 82 29、81 75 50 61
【上海咨询热线】0- 2-1 -- 31 26 33 43
【咨询联 系 人】培训部:张先生、吴小姐

【课程简介】
  据权威机构统计,普通使用者平均仅掌握20%的应用软件功能,进行一次有效的软件
技能培训提高25%的生产率,相当于培训投资回报率的2000%。有效的培训将大幅提高被
培训者的工作效率,节省大量的工作时间(可能会因此避免很多的加班喔)。Excel是功能
强大的工具,使用Excel进行各种数据的管理与分析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工作内容之一。本
课程旨在让学员掌握Excel在财务,人事,销售及其他管理工作中的大量应用和高级技术,
在以后的工作中少走弯路,事半功倍。丰富的实例和课堂练习使学员在两天内迅速提高Excel
使用水平,成为Excel高手,在人才竞争中尽显一技之长,脱颖而出。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您的报告是使你的投资人、上司、同僚、部下和您的客户相信您的
信息是有价值的,并使他们记住您所讲的信息。本课程将使您一步步地建立一个引人注目、
不同凡响的演示报告。揭示了演示报告所必备的、正确的技能和技巧。通过本课程中引用的
大量顶级咨询公司报告案例分析和实时案例演练,我们将教你如何在当今的计算机技术条件
下,灵活应用这么技巧、使你的观点效果显著的直观工具---POWERPOINT。
 本课题的培训并不是普及性的操作技巧培训,而是管理型、应用型、提高型的使用技巧培
训。是由技术提高到艺术的职业经理人必修课题之一。它将使你成为管理报告演讲中的主角
和明星。
培训方式:以问题为导向,案例教学,在丰富的实例中学习Excel与PPT的各种高级应用并掌
握相关技巧
培训收益:
◆提高EXCEL实际操作能力,提高工作效率;
◆掌握如何利用各种函数建立数学模型进行高效财务分析;
◆制作标准表格;数据整合;数据挖掘与分析
◆快捷获得财务分析的模型;
◆掌握如何制作令老板满意的各类图表。
◆在丰富的实例中学习Excel与PPT的各种高级应用并掌握相关技巧。

课程内容:

第一部分:EXCEL在财务、销售及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第1部分:
1.等长与不等长文本分拆
2.文本合并
3.时间函数与工龄计算(相关应用:应收款账龄分析)
4.有效性(数据规范与输入提示)
5.圈示无效数据
6.快速高效地整理,整合表内,表间大批量数据
7.相对引用与绝对引用
8.名称命名与引用
9.频率函数与工资分布分析
10.数组公式

第2部分:
1.数据透视表基本操作
2.筛选与排序
3.分组显示
4.数据与比率
5.计算字段
6.自动更新
7.数据透视图与动态图表
8.试算平衡表制作
9.自定义格式
10.财务报表

第3部分:
1.报销单制作
2.控件的使用(菜单,按钮,选项)
3.界面定制与美化
4.宏的应用与VBA语句
5.自定义函数与新菜单
6.报表系统封装
7.合并报表
8.保护与权限(编辑区域,公式隐藏等)
9.预算模版与方案管理
10.式审核与追踪,分级显示

第4部分:
1.单变量求解(量本利与盈亏分析)
2.模拟运算表(定价与还款计算)
3.规划求解
4.回归分析(线性与非线性,多元回归)
5.如何进行预测
6.移动平均
7.资产管理与折旧计算
8.高级筛选
9.投资决策分析
10.图表分析

第5部分:
1.自动更新的报表
2.ODBC与Query
3.与数据库链接
4.多表查询
5.条件筛选数据库数据
6.编辑查询
7.SQL语句
8.其他操作技巧
9.自定义序列,填充,行列互换等
10.比较文本,消除四舍五入差异等

第6部分:
1.条件判断与年假计算
2.IF函数嵌套
3.条件求和与请假记录统计
4.考勤管理
5.业绩奖金计算
6.销售排名
7.条件格式
8.横表查询
9.工资及所得税计算
10.信息台帐与查询表

第二部分:Powerpoint在演示及管理报告中的高级应用
第1部分:
1.版式与设计
2.模版与母版
3.自定义模版
4.应用多个模版
5.导入演示文稿
6.改变文字大纲级别
7.页眉与页脚
8.有条不紊进行多话题陈述
9.布局的原则

第2部分:
1.修改/添加/应用配色方案
2.配色的原则
3.配色的方法
4.可视化信息要素
5.内容构成元素
6.图示的制作
7.选中底层对象与组合
8.动态链接Excel表格与图表
9.更新链接
10.更改图表类型

第3部分:
1.插入各类元素
2.声音的配置
3.插入视频
4.运用宏与观众交互
5.使用控件
6.动画的设置
7.触发器
8.动作按钮
9.文件减肥
10.带走字体

第4部分
1.排练计时与对话型功能
2.跳转与隐藏
3.自定义放映
4.即席反应
5.圈点内容
6.快捷键大全
7.编辑时预览
8.窗口播放方式
9.点击直接放映
10.打包播放

讲师介绍:袁先生
  中国注册会计师,曾在大型跨国公司和著名咨询公司从事财务管理和系统建设工
作,历任高级顾问,项目经理,集团财务经理,咨询总监等职务,在财务管理和信息
系统方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在信息系统方面服务过的客户包括(但不限于):西门
子,松下电器,法国巴黎银行,高乐高,搜狐,首都国际机场,北大方正,海德堡,
葛兰素史克,登士柏,新西兰食品,尚阳科技,中矿陕西公司,中保出口信用等。在
实战中积累了大量Excel与PPT的应用技巧和应用方案,曾经为几百家跨国公司和大型
企业提供过《EXCEL与PPT在管理中的高级运用》的培训,获得相当的好评。所培训的
客户包括:大众汽车、诺和诺德制药、格雷斯、APV、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恩布拉
科压缩机、德国施瓦茨、上海正泰集团、招商证?、深圳发展银行、雷乐士(上海)电
源、江铃汽车、南方都市报、广东电信研究院、广州焙乐道食品、中粮金帝食品(深圳)、
埃芙迪食品(青岛)、上海凌云天博光电科技、宁波威奇尔电子、宁波艾比电气、宁波
缘美纺织品、申华化学工业、隆鑫集团、河北海通空调设备、康佳集团股份、中兴通讯
股份、广州本田汽车、惠州TCL、广州市世尊家具、全包通国际贸易、广东德美精细化工
股份、桂林NEC无线通信、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
--------------------------------------------------------------------------------
▓▓▓▓▓▓▓▓▓▓▓  报—名—回—执 ▓▓▓▓▓▓▓▓▓▓▓

请填写以下表格回传至:       张 先 生 收
深圳报名传真: 0755-81 75 50 60     上海报名传真: 021-31263343

我单位共____人报名参加:(请在下列□内打“√”选择开课地点)

------------------------□  深 圳
------------------------□  上 海
------------------------□  北 京
举办的:“ EXCEL与PPT在管理中的高级运用 ”

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子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名: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传真:_________________

培训领队: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手机:_________________

参加人一:_________ 手 机:_____________ 参加人二:__________ 手 机:____________

参加人三:_________ 手 机:_____________ 参加人四:__________ 手 机:____________

会务金额:____人 ______元整    缴款方式: □现 金 □支 票 □汇 款

参会方式:请您把培训回执表填写好回传,课前一星期您将会收到传真函,包括培训注
意事项及详细安排

网友:
======== 破解销售困局
---全球领先企业的渠道管理与大客户开发==========

━━━━━━━━━━━━━━━━━━━━━━━━━━━━━━━━━━━━━━━
◆主办单位: 智 达 企 業 培 訓 網
◆时间地点: 2008年12月13-14日 ( 深 圳 )
◆学员对象: 本课程适合于初、中级主要以最终客户为销售目标的客户销售代表(AccountSales);
销售经理;以及与客户销售有关的人员
◆培训费用: 2800元/人(包括培训、培训教材、两天午餐、以及上下午茶点等)
==============================================================================
【深圳咨询热线】07-55 -- 26 73 67 97、26 73 67 96
【上海咨询热线】0- 2-1 -- 31 26 33 43
【咨询联 系 人】培训部:张先生、吴小姐
==============================================================================
当今的中国市场越来越成熟,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不仅对销售人员的素质、技能等方
面的要求越来越高,更是对于我们的管理者能否建立一套适应企业发展的制度提出了挑战;每
个市场当中都有优秀的企业存在, 他们是如何成就当今的领袖地位, 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是
如何成功迈向卓越? 企业发展的环境各不相同, 管理的模式无法照搬复制, 但对于成功企业
管理理念的探讨与学习, 对他们经历的前车之鉴的回顾与反思, 必将有助于我们对自身企业
管理的完善与提高.

本课程以讲师自身服务的几家财富500强企业在华发展经历为基础,以培养优秀营销管理
人员为目标,系统地分析销售及市场的各个环节的特点、策略、技巧,旨在提高销售人员在
每一个销售环节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打开通往成功之门。

◆收 益:
按照专业销售的标准来思考和行事。了解销售全过程及各阶段销售工作要点,做到在正
确的时间、对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提高客户访谈的能力,准确确定访谈和销售对象。
?学会运用沟通技巧接近客户、赢得客户的信任并建立关系。
?掌握如何全、准、及时地收集客户购买信息。
?学会挖掘客户的真实需求,提出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新的销售环境,市场竞争更为激烈//现在,我们遇到了更多的竞争对手,他们:
1、不断威胁我们的市场
2、不断抢夺我们的客户
现在,我们面对忠诚度不断降低的客户,他们:
1、掌握着大量的市场信息
2、拥有广泛的选择范围
3、缺乏耐心,随时可能转向
4、“永不满足”
首先,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卖的是什么? --行业的对手众多纷纭,我们靠什么取胜
卖给谁?--- 客户的选择日益增多,但我们的客户在哪里
他们有什么特点?
他们大都在什么地方卖?
我们产品(用户)通过谁卖(买)?—渠道主导市场还是品牌引导消费
他们为什么会卖我们的产品?
他们为什么会卖别人的产品?
━━━━━━━━━━━━━━━━━━━━━━━━━━━━━━━━━━━━━━━
课程
第一单元:市场策略的制定
1、制定营销计划前的准备:
◆环境分析:发现和评价市场机会 ◆细分市场——目标市场——市场定位
◆开发市场营销组合策略(本次培训重点)◆执行和控制市场营销组合策略
2、营销计划的实施:
◆营销第一步:了解企业所处的环境 ◆宏观营销环境分析
◆营销环境分析 ◆竞争分析及竞争策略
◆不同竞争者的竞争战略 ◆客户分析
营销第二步:确定目标市场
◆市场细分的标准和原则 ◆目标市场的选择
◆评估细分市场 ◆目标市场范围策略
◆市场细分化策略
营销第三步:制订营销组合策略 产品策略:整体产品与生命周期
◆价格策略: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及定价策略
◆渠道策略:渠道的选择与整合 ◆促销策略:营销沟通的五个方面
案例分析与讨论:
小结:营销成功的关键在于?

第二单元:迈向成功---经销商的开发与管理
一.渠道设计的原则与要素
◆外部环境 ◆内部的优势与劣势◆渠道管理的四项原则◆渠道建设的6大目标
二.经销商的选择:
◆我们要经销商做什么? ◆厂家对经销商的期望--- ◆理想的经销商应该是---
◆选择经销商的标准是--- ◆渠道建设中的几种思考:◆销售商、代理商数量越多越好?
◆自建渠道网络比中间商好? ◆网络覆盖越大越密越好?◆一定要选实力强的经销商?
◆合作只是暂时的? ◆渠道政策是越优惠越好?
◆我们的结论是--- ◆经销商愿意经销的产品:◆经销商对厂家的期望:
◆厂家应尽的义务 ◆厂家可以提供的帮助 ◆厂家额外提供的服务
◆我们的结论是-- ◆对方的需求,正是你对其管理的切入点
二.经销商的管理
◆渠道营销管理四原则 ◆如何制订分销政策 ◆分销权及专营权政策
◆价格和返利政策 ◆年终奖励政策 ◆促销政策
◆客户服务政策 ◆客户沟通和培训政策 ◆销售业绩是唯一的评估内容吗?
◆确定业绩标准 ◆定额 ◆重要的可量化的信息补充
◆产品组合和市场渗透 ◆* 评估年度业绩 ◆定额完成率
◆销售政策的认同和执行 ◆客户满意度 ◆市场增长率
◆市场份额 ◆讨论:渠道管理中的几个难点
三、如何更好地与经销商打好交道?
◆与潜在经销商的沟通技巧 ◆有效沟通的方法
1.明确沟通的重点是什么 2.沟通的重要性 3.对于要沟通的事情的好坏分析
4.用何种手段和方法实行
两点注意:
1.思想敏锐,能说会干的人不一定是沟通能力强的人 2.沟通时一定要留意对方的情绪
有效沟通的听、说、读、写
做一个“有心人”---
◆当客户犹豫时; ◆当客户疑虑时; ◆当客户的要求过于苛刻时;◆当客户的兴趣不大时;
四、渠道冲突的管理:
◆渠道之间有哪些冲突? ◆市场范围的冲突; ◆经营价格的冲突;
◆经营品种的冲突; ◆经营方式的冲突; ◆经营素质的冲突;
◆渠道冲突的实质: ◆利益的冲突是 ◆渠道冲突的应对:
◆严格界定经营范围 ◆界定价格体系
◆界定渠道的级别(从公司直接进货的不都是一级客户) ◆不同类型渠道不同政策
◆新经销的扶持与老经销管理上的人性化 ◆对我们的业务员严格要求
五、销售队伍管理
◆销售队伍的管理: ◆销售代表与经销商的不同作用
◆销售的基本素质及如何提高 ◆销售人员的4项基本工作
◆销售拜访制度的建立 -库存 -销售完成 -市场政策的执行
-市场信息反馈 -财务
◆渠道管理中的观念转变 ◆在得到实际回款之前的销售额并不是真正的销售。
◆控制风险并不会损害销售。 ◆现金到手之前销售并没有完成。
◆公司所挣的每一分钱都经由我们的双手而实现。
◆货款的拖欠比坏帐更能侵蚀利益。 ◆那是我们的钱--客户不过是暂借而已。
◆越及时提醒客户就越早地收到货款。◆客户从来都不会因被提醒付款而不满
六、客户信用管理与销售预警系统
◆销售量不正常波动 ◆内外部过量库存 ◆关键人员变动
◆新产品和新市场开发不利 ◆帐龄急剧恶化 ◆产品质量大幅下滑
七、课堂演练:

第三单元:迈向成功---大客户的开发与维护(第2天)
前言:大客户管理的概述和发展
◆什么是重要客户 ◆为什么进行大客户管理 ◆什么是大客户管理
◆大客户管理发展模型及阶段 ◆区域运作模型
第一章 针对大客户的销售流程
一.现代大客户采购流程分析
1.“谢绝推销”的启示 2.客户关心的是什么 3.研究客户购买流程
二.客户满意式销售流程
案例分析:美国戴尔计算机公司的成功 1.建立客户满意式销售流程的思路
2.客户满意式销售流程分析
第二章 针对大客户的销售模式
一.调查结论:大客户销售人员的成绩是天份吗?
1.成功销售人员的特点
–销售是什么 –我们在卖什么? –产品的差异性表现
–你卖的是价值,而不是产品 –顾客为何不想买你的产品 –销售代表的角色
2.成功销售人员的突出技能:四个善于
3.性情论批判
4.销售技能的贡献
–销售自己 –适应新的环境 –准确判断您的新同事
–心存感激之情 –交往技能
二.影响大客户销售业绩的六大因素分析
三. 建立高绩效的大客户销售模型
第三章 针对大客户的SPIN顾问式销售方略
一. 传统销售线索和现代销售线索 二.什么是SPIN提问方式
三.封闭式提问和开放式提问 四.如何起用SPIN提问
五.SPIN提问方式的注意点
第四章 如何了解或挖掘大客户的需求
◆引言:赢得客户信任的第一步—客户拜访
一.初次拜访的程序 二.初次拜访应注意的事项:
三.再次拜访的程序: 四.如何应付消极反应者
五.要善于聆听客户说话 1.多听少说的好处
2.多说少听的危害: 3.如何善于聆听
六.了解或挖掘需求的具体方法
1.客户需求的层次 2.目标客户的综合拜访
3.销售员和客户的四种信任关系 4.挖掘决策人员个人的特殊需求
第五章 如何具体推荐产品
一.使客户购买特性和产品特性相一致 二.处理好内部销售问题
三. FAB方法的运用 四.推荐商品时的注意事项
1.不应把推销变成争论或战斗 2.保持洽谈的友好气氛
3.讲求诚信,说到做到 4.控制洽谈方向
5.选择合适时机 6.要善于听买主说话
7.注重选择推荐商品的地点和环境
五.通过助销装备来推荐产品
六.巧用戏剧效果推荐产品
七.使用适于客户的语言交谈
1.多用简短的词语 2.使用买主易懂的语言
3.与买主语言同步调 4.少用产品代号
5.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激发客户
第六章 排除妨碍的有效法则
一.对待障碍的态度 二.障碍的种类
三.如何查明目标客户隐蔽的心理障碍 四.排除障碍的总策略
第七章 如何做好大客户的优质服务
一.优质服务的重要性 二.四种服务类型分析
三.如何处理客户的抱怨和投诉 1.客户投诉的内容
2.处理客户不满的原则和技巧
第八章 大客户销售人员的自我管理和修炼
一.时间分配管理 二.成功销售人士的六项自我修炼
1.建立在原则基础上的自我审视的修炼2.自我领导的修炼
3.自我管理的修炼 4.双赢思维人际领导的修炼
5.有效沟通的修炼 6.创造性合作的修炼
━━━━━━━━━━━━━━━━━━━━━━━━━━━━━━━━━━━━━━━━━
讲师介绍:PHILIPS
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生;
◆美国南加州大学(USC)工商管理硕士;
◆营销学、客户分析学、谈判技巧专家,资深营销管理培训师。
◆曾任荷兰飞利浦、德国西门子、法国施耐德等国际知名公司的经销商管理、大客户经理、销
售经理、市场总监等职位。
◆目前仍就职于财富500强企业,担任大中华区的营销管理工作。
◆具有丰富的商业实战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包括渠道管理、大客户管理、销售技巧、商务谈
判、销售团队建设、等全方面流程培训,拥有丰富的针对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一线销售人员进
行培训和管理的经验。以独到的管理营销经验,讲解结合互动、情景式培训,基础知识与实
际运用并重,注重受训人员的感悟及参与。培训方式灵活,语言幽默精辟,培训现场学员参
与性强,气氛热烈,广受参训学员的强烈好评。
◆已开设的部分优势培训项目:
《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工业制品的销售与队伍建设》、《经销商管理》、《中层营销管
理人员的管理技能》、《团队管理》、《双赢谈判技巧》、《大客户管理》、《激励技巧》、
《目标管理》、《市场营销》、《销售技巧》、《绩效管理》、《情景管理的艺术》等;
==================================================================================
请填写以下表格回传至:   张 先 生 收
深圳报名传真:0755-26736794 上海报名传真:021-31263343
==================================================================================
=====破解销售困局--全球领先企业的渠道管理与大客户开发---报 名 回 执 表============

參會企業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人數:____________人

聯 系 人:__________________ 聯繫電話:_______________聯繫傳真:__________________

移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箱:________________費用總計:____________元

參會人一:________________ 所任職務:_______________ 移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參會人二:_________________ 所任職務:_______________ 移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參會人三:_________________ 所任職務:_______________ 移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參會人四:_________________ 所任職務:_______________ 移動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式: (請選擇打“√”) □1、電匯 □2、轉帳  □3、支票  □4、現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