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MapIoSpace访问物理内存 找不到Pkfuncs.h文件

楼主:
Visual Studio 2008
我用MmMapIoSpace函数访问物理内存。
编译找不到这个函数。
MSDN上说include ceddk.h
我include 这个头文件后,又找不到pkfuncs.h
>C:\Program Files\Windows Mobile 6 SDK\PocketPC\include\ARMV4I\ceddk.h(1105)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pkfunc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找遍了所有目录没有这个文件。

这里有遇到同样问题的
Pkfuncs.h找不到啊,应该是少装了什么包,请高手提示!
http://topic.eeworld.net/t/20050829/17/4238454.html
如何解决呢?

网友:
一般模拟器不是带这个文件的,可是去PB的安装目录找,将找到的目录放到include中就可以的。

网友:
如WinCE5.0,在这个目录中: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INC

网友:
下面是我以前记录的一个问答,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pkfuncs.h'?
问题详细描述: [2008-5-22 21:07:27]
PmpShell WCE ARMV4I Debug

TestPwmBL.cpp
TestPwmBLDlg.cpp
c:\programs\windows ce tools\wce500\pmpshell\include\armv4i\ceddk.h(1103)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pkfunc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enerating Code...
Error executing clarm.exe.
回答: [2008-10-07 19:32:01]
把“pkfuncs.h”和“toolhelp.h”文件拷贝到“\wce500\pmpshell\include\armv4i”下即可,其他CPU类似

网友: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INC 下的pkfuncs.h与toolhelp.h拷贝到D:\Program Files\Windows Mobile 6 SDK\PocketPC\Include\Armv4i,
然后附加入ceddk.lib这个库, 就可以用这个了.

网友:
在项目的source文件TARGETLIBS= \下添加
$(_PROJECTROOT)\cesysgen\sdk\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PROJECTROOT)\cesysgen\oak\lib\$(_CPUINDPATH)\ceddk.lib \

网友:
编译不通过,需要包括相应的头文件的路径,当然前提是文件存在;
链接出错,需要包括相应的库,在sources文件中添加即可。

网友:
安装一个PB或者从别人的机器上拷一个过来用用也可以的

网友:
你没有装PB,把PB上的头文件拷过来应该就OK了.

网友:
各位大哥,能发一份pkfuncs.h给我么,sinsin_xx@163.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