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nboot无法启动

楼主:
如果只把nboot烧写到block0,会不会启动啊。。我试了不行那,新手求帮助啊
;---------------------------------------------------------------------------
;        4 LED light function
;        The LEDs are located below AMD Flash ROM

        MACRO
        LED_ON        $data
        LDR            r10, =0x56000054
        LDR            r11, =$data
        MOV     r11, r11, lsl #4
          STR            r11, [r10]
    MEND
;---------------------------------------------------------------------------

这段代码啥意思

网友:
我的硬件是S3C2410 K9F1208,硬件应该没有问题,可以跑自己的UBOOT

网友A:
加点DEBUG消息进去,看能够执行到那里。

网友B:
有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根本没有跑到C代码

网友:
我把代码都传上来了,好心人帮忙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点DEBUG消息进去,看能够执行到那里。

对,你使用b.这个点灯的方法啊,看看执行到哪里了。nboot的作用是拷贝eboot到内存,应该不是很难,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根本没有跑到C代码

难道你的硬件有问题?STEPSTONING技术没问题的。还是你压根没把NBOOT烧进去啊?进行读/写测试一下,看是否真正写进NAND FLASH了!

网友:
我的uboot是可以运行的啊,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点灯的代码在最开始,应该开始初始化就亮了。。难道真的没写进去?实在太迷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灯的代码在最开始,应该开始初始化就亮了。。难道真的没写进去?实在太迷糊了

有可能

网友:
用ADS编译的吗?先用仿真器调试看看。

如果要烧写到NAND FLASH中,需要设定RO BASE吧。

网友:
r0已经设置为0x0了

网友:
下午调了下,上面那个led的宏我都去掉居然还是会亮。。。真的不知道错哪了。。不过烧写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