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wince 电池问题。GetSystemPowerStatusEx2是获取都是0,电源属性里面 电池显示为充电,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wince 电池问题。GetSystemPowerStatusEx2是获取都是0,电源属性里面 电池显示为充电,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用GetSystemPowerStatusEx试试,

不会是你的电池驱动有问题?

网友:
没人顶啊,我自己顶一个。

刚跟硬件工程师聊了下,硬件是 电池 -》接在 AD转换模块,再接 -》CPU

cpu检测的是AD转换模块引脚接出来的电量信号,而不是电池 的电量。

而电池看起来是在给 AD转换模块充电

所以显示的是充电?

而CPU检测的是 3.3V的电压,所以显示电池电量高

那么为什么我用GetSystemPowerStatusEx2是获取都是0呢?

网友:
用GetSystemPowerStatusEx 也不行

网友:
GetSystemPowerStatusEx2()的函数返回值正确吗?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不过也只是可能!

网友:
最终放弃了使用API,用以下代码实现电量采样:

//电量采样
#define ADC_FREQ  2500000 //频率
#define PCLK      50700000 //频率
#define ADC_BASE      0xB1800000 // 0x58000000
#define ADCP(x)     *(volatile int*)(ADC_BASE+(x))
#define rADCCON   ADCP(0x00)
#define rADCDAT0   ADCP(0x0c)

volatile int  preScaler;

int CMainDlg::GetBatteryStatus()
{
        preScaler = ADC_FREQ;
    preScaler = PCLK/ADC_FREQ -1;               //PCLK:50.7MHz

        int i;
        int battery;
        static int prevCh=-1;
        int oldValue;
        oldValue = rADCCON;

        rADCCON = (1<<14)|(preScaler<<6)|(3<<3);        //setup channel

        if(prevCh!=3)
        {
                rADCCON = (1<<14)|(preScaler<<6)|(3<<3);   //setup channel
                for(i=0;i<1000;i++);        //delay to set up the next channel
                prevCh=3;
        }
        rADCCON|=0x1;   //start ADC

        while(rADCCON & 0x1);        //check if Enable_start is low
        while(!(rADCCON & 0x8000));        //check if EC(End of Conversion) flag is high

        battery = ( (int)rADCDAT0 & 0x3ff );// 0 -1023

    rADCCON = oldValue;
        return battery;
}

网友:
为什么我用SYSTEM_POWER_STATUS_EX2得到的全是0呢???
换两个PDA都试过了,不会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有问题吧,看看电源组件是不是选择F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