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nsigned”

楼主(2008-04-05):
关于“unsigned”
在嵌入式开发中,通常的数据类型都是unsigned的,主要原因是?

网友A:
不区分正负,要求0~256,
一般对应芯片中的寄存器,或通信码流。。。

网友B:
因为用不着有符号数.

网友C:
unsigned显式说明数据需要那么多位。

网友D:
数值范围问题,unsigned的类型数值可以从全零到全F(0x0 - 0xFFFFFFFF)
如果你使用signed则某些时候可能出错,比如移位,就可能把正数移成负数。。。
但是如果你有使用负数的场合,那么还是使用signed类型的好,因为unsigned类型永远不会出现小于0的状况。。。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观点

网友F:
使用无符号型的作用还是很多的,
1. 对寄存器进行设置的时候不能用有符号的数。
2. 如果一个数是有符号的,进行移位的时候会出错。
3. 有符号的最大只有7位,无符号数8位,可以对空间充分利用。
总之很多,还有很多,要在程序的开发中慢慢了解。
一般在没有明确的算术运算,或者一定要求有负数的情况下,都应该使用无符号的数来代替有符号的数。

网友G:
六楼的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