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用什么传感

楼主(2008-12-10):
请教该用什么传感
我想做一个汽车动态称重系统,其中首先要选择一种传感器采集汽车的重量信号,为免去数模转换,我想用一种直接可以把模拟量转换成离散数字信号量的传感器。各位大侠,帮忙指教下该用哪个公司哪个型号的传感器啊?多谢!
动态

网友A:
你这个很有难度啊,好像接触过的传感器一般都不带数模转换的,因为传感器转换出来的模拟电信号有时候需要放大、滤波,再加上数模转换,可能很少有这样的传感器了,不过有的单片机可以集成A/D转换,你可以考虑下

网友B:
没有我需要的这种传感器吗?那就是我还要用一般的传感器,然后进行信号放大,低通滤波,模数转换,然后将数据保存到单片机中,再与主机通信进行处理?我以前没有接触过数字信号处理,所以不懂。请指导下,谢谢哦!

网友C:
数字传感器也有,不过价钱可能也比较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