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 LCD显示应用程序,汉字从右向左滚动显示时,屏幕会有明显闪烁,不明原因~~~

楼主:
s3c44B0 LCD显示应用程序,汉字从右向左滚动屏幕会有明显闪烁,不明原因~~~

可能的原因我分析有两个:
LCD驱动问题,s3c44B0是带驱动,没动过。
屏自身的问题(sharp5.7寸蓝白屏)。

不知有人做过类似的程序没?非常期待大家的赐教。

如果有人看到那个产品做过类似的功能,也请帮我介绍下

网友:
查查更新速度

网友:
引用楼主 napoleon_7th 的帖子:
s3c44B0 LCD显示应用程序,汉字从右向左滚动屏幕会有明显闪烁,不明原因~~~
您没说太清楚,
1只有汉字会闪的话,那不要看驱动了,看看那个应用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吧.
2.如果只要是从右往左任何东西都会闪的话,哎哟这个可很奇怪.建议你在显示驱动中打LOG吧.
3.楼上说的刷新速度问题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都会闪的.
不知道您属于哪一种.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去应用版问问

一般是dc刷新的问题,采用双缓冲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汉字从右向左滚动屏幕会有明显闪烁 ,是应用程序吧

应该是没有考虑刷新防闪烁,采用双缓冲,可以避免

网友:
谢谢大家,过年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