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只实现PPPoE拨号的问题

楼主:
我已经加了Dial Up Networking (RAS/PPP) 的支持,wince可以建立PPPoE拨号了,但是每次拨号时候都提示“PPPoE访问集中器无响应”。
请问是怎么回事情?要怎么样才能拨号,麻烦兄弟们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你的平台跟adsl直接是用的什么线?要用直连线才行。连接没问题的话,平台和adsl的网口灯都会亮的。你试一下。

网友:
我现在也在弄这个,想用wince的平台直接通过adsl拨号上网,但不成功。具体见我的帖子。共同努力吧

网友:
我最后要接多了个交换机,不过这个阶段接不接交换机我都测试过,都得到同样的提示。

我加了Networking - Wide Area Network (WAN)里面的支持。
是否还需要其他的呢?

网友:
晕,你们碰到和我当初一样的问题了,当时也费了一番工夫才搞定,首先明确一点,在WINCE下使用PPPOE和XP下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更方便,首先建立一个PPPOE的连接,关键是在建立连接类型的各种选项中,注意选择,你可以每个选象都尝试下,有好几种都是可以用的,你先试试看吧,不行我再把具体的发上来,,,,

网友:
谢了先,dthxman。我的操作跟你说的一样,新建一个pppoe连接,在tcp/ip设置和安全设置中尝试了n中组合,都是一样的情况。具体见我发的帖子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407/17/3790453e-9438-45ef-9f9c-43c3cbff2fbb.html.现在真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给你段代码,是新建个 PPPOE连接的:
RASENTRY RasEntry =  {0};;
Tchar   *lpszName = L"PPPoE";
RasEntry.dwfOptions = RASEO_ProhibitEAP
RASEO_PreviewUserPw;
wcscpy(RasEntry.szDeviceType,RASDT_PPPOE);
wcscpy(RasEntry.szDeviceName,TEXT("PPPoE Live 0  "));
RasEntry.dwFramingProtocol = RASFP_Ppp;
RasEntry.dwfNetProtocols = RASNP_Ip;
RasSetEntryProperties(NULL,lpszName,&RasEntry,sizeof(RASENTRY),NULL,0);
这断代码可以新建一个 PPPOE连接,注意大小写,,新建的连接你再拨号试试看,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注意把原有的删了,不然建立不了

网友:
谢谢 dthxman
通过代码建立的拨号没有办法输入用户名密码,我把设置对应设置去掉再钩上后可以了,不过依然拨不上。
我感觉是wince根本就没跟猫连起来,信息到不了猫的样子。因为我的是不管怎么设置都是一个提示。
不过我直连交叉都用了,结果又都一样,太郁闷了。
谁能帮我搞定高分相谢。

网友:
碰到过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明天去公司翻下邮件。

网友:
通过owa找到了,错误信息是:The PPPoE Access Concentrator is not responding. Try again later. 吧。??

你用的是vmini的bin? build前需要set BSP_NOSHAREETH=1

然后再试

网友:
RasEntry.dwfOptions = RASEO_ProhibitEAP | | RASEO_PreviewUserPw;
你这句话把后面的参数漏了吧,不然肯定有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
如果还不行,我怀疑你的内核或者你的PPPOE的服务器问题了,,

网友:
对,就是hydvivian 说的,英文系统提示这个,我也试过。
平台是s32410.
set BSP_NOSHAREETH=1 也已经有了。

to dthxman:那个代码我已经改过了。

网友:
确保RASENTRY.dwfOptions没有设置RASEO_RequireEncryptedPw, RASEO_RequireMsEncryptedPw, RASEO_ProhibitPAP

你能把你的BSP flag发上来我看看么

网友:
原来是网口有问题,现在终于能拨上去了,不过有新问题。结贴先。另开帖子。
谢谢各位回答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