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核与多CPU的区别?

楼主:
什么是多核?
它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
请问 “核“ 是指什么

网友:
多核与多CPU是两样的意思。

核就是CPU,只是不同的两种说法而已。

网友A:
特意来看ls的字打错了。

网友B:
不赞同 多核与多CPU是同样的说法。

多核是指一个CPU有多个核心处理器,处理器之间通过CPU内部 总线进行通讯
多CPU是指简单的多个CPU工作在同一个系统上,多个CPU之间的通讯是通过主板上的总线进行的。

从以上原理可知,N个核的CPU,要比N个CPU在一起的工作效率要高(单核性能一致的情况下)

你可以了解一下,奔腾双核与酷睿双核之间的差别就明白了。

网友:
多核技术就是把多个芯片集成在一个封装内的技术。是对称多处理器技术的延伸.
性能上,多核心在不同核心间交换数据更快,减小电路延迟,性能会比多 CPU 更高(幅度不会很大),价格上,芯片制造成本和主板成本、功耗成本更低

上面是从网上找来的。
大意是说多核其实是指一个cpu中有多个芯片。

本人也不懂。

网友:
多核用于增加单个CPU的能力,相当于多个有多个发动机,多个炮管的坦克

多CPU就相当于坦克集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意来看ls的字打错了。
汗,字确实打错了。呵呵

引用 网友B:
不赞同 多核与多CPU是同样的说法。

多核是指一个CPU有多个核心处理器,处理器之间通过CPU内部 总线进行通讯
多CPU是指简单的多个CPU工作在同一个系统上,多个CPU之间的通讯是通过主板上的总线进行的。

从以上原理可知,N个核的CPU,要比N个CPU在一起的工作效率要高(单核性能一致的情况下)

你可以了解一下,奔腾双核与酷睿双核之间的差别就明白了。

同意你的说法,为我错误的理解向LZ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