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PLAB 编译程序失败了

楼主:
用MPLAB 编译程序时,不报错,仅仅说编译失败。下面就是MPLAB 编译时给编译失败的说明
Make: The target "F:\pic\pdq.o"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f:\" /q /p16F876A "pdq.asm" /l"pdq.lst" /e"pdq.err"
Could not spawn langauge tool.  Check command-line options.  (3)
A language-plugin exception occurred and was logged.
BUILD FAILED: Sat Nov 22 11:25:38 2008

请问大侠,是什么原因发生这样的问题呢???我千谢万谢了

网友:
应该是编译器、连接器没有设好。
project->select language tool set->active toolset 在这按你的需求设置。

网友:
我设置好了,还是出现错误

网友:
设置编译器、汇编器和连接器。如果还有错,你到安装目录下找个相应CPU的例子打开,看看是怎么设置的, 或者直接在例子的工程里面写代码。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