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c8051f单片机时钟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8-11-10):
请问一个c8051f单片机时钟使用的问题
现在用c8051f020的片子,使用的是外部振荡器产生时钟。可是我看datasheet上说串口使用系统时钟,是串口必须使用片内的时钟产生所需的波特率吗?同一个片子能既使用外部时钟有使用片内的时钟吗,谢谢!
时钟
波特率
振荡器

网友A:
主要想问一下,如果使用外部时钟,可以片子内部的串口,I2C,spi以及定时器什么的都使用这个时钟吗,片内时钟可以彻底不用了吗?谢谢

网友B:
时钟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通过不同的时钟源,经过设置(就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分频什么,选择的)
然后进入各自的时钟“通道”(这个术语好像不太准,差不多就是这个东西吧)
放好
然后,在用模块的时候,你看着用(也可以都用一个,比如说懒人;也可以一个都不用,比如说低功耗的时候的停机)
具体选什么,那看你模块的时钟源选择寄存器
没什么高科技的,多看几遍转转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