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省电模式

楼主:
请问:
   在硬件上LCD的背光电源已经打开,即LCD在上电后背光灯亮。如何在LCD显示的过程中使其进入省电模式,即不让背光灯再亮了,以节省电量。进入省电模式是什么概念,是不让LCD背光灯亮吗,还是不让它再显示了?
我在初始化LCD的代码中加了省电模式的命令,结果背光灯还是亮,显示还是照样显示,什么原因啊?
我用的LCD的控制器是LM6029A!
   请指导!!

网友A:
你看你的数据手册上有没有一条指令是让LCD进入省电模式的,一般的都有这样的一条指令。只要用这条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
背光灯开关用硬件解决比较直接,就是:在背光的VSS接1个开关,按下去导通,背光亮,弹起背光灭。现在很多场合都是这样用的,比如万用表。

网友:
我看了它的Datasheet
从VCC出来接一个限流电阻然后接背光灯,再到地!
这种在硬件上就使背光灯点亮的情况下
能否用软件来实现背光灯灭掉
Datasheet上面在初始化LCD的指令中
有设置Power Save模式的
请问把对应的Power Save的指令写入LCD
就可以实现背光灯灭掉吗?
  谢谢!!

网友:
我没用到过。。自己试试吧!

网友:
LCD的节电状态首先肯定是背光关闭,不然无显示的情况下会白屏。至于是否不显示,要看节电的程度,因为再次显示是需要重新恢复,也是要时间的。

用的LCD的驱动电路是在板上还是集成在LCD上的?

接口上是否有背光引脚?比如LED+/LED-,或者BL+/BL-等等,如果有,说明背光是由电路板上的一个背光驱动电源芯片提供的,通过控制该芯片的使能脚,就能控制背光的开关。如果没有,说明LCD的背光直接集成在LCD上,那么只有通过控制指令来控制了,这个肯定会有说明的。

网友:
首先感谢shuiyan
用的LCD的驱动电路是在板上还是集成在LCD上的?
是集成在LCD上的
LCD接口上只有一个背光电源引脚VCC
没有LED+/LED-,或者BL+/BL-之类的引脚
LCD的背光直接集成在LCD上
我上面有描述
是从VCC出来接一个限流电阻然后接背光灯,再到地!
但是我用LCD Datasheet上面的控制指令
没有实现背光灯的关灭
是指令使用的不正确
还是我理解上有错误??

网友:
控制指令说明了是针对背光(Backlight)的吗?
电路已经固定不好改了吗?
没有LCD厂商的技术支持?如果方便,可以将相关部分的章节贴过来,便于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有一条指令是针对 POWER_SAVE 的
没有针对Backlight的
POWER_SAVE能保证Backlight吗 ?

网友:
没有用过背光集成的LCD,所以不敢肯定。

POWER_SAVE模式,LCD的功耗多少?这个应该有电气说明吧?
有板子的话,直接试一下就可以测出电流大小的。
如果背光关闭,那么LCD直接就黑了,很容易判断的。

如果板子还可改,那么可以在板上的电源和LCD供电之间加一个MOS管,用一个IO口控制MOS的通断,很容易就可以实现控制LCD POWER了。

网友:
根据楼主的说法:

我看了它的Datasheet
从VCC出来接一个限流电阻然后接背光灯,再到地!

用POWER_SAVE是不能关掉背光的, 这个指令只是是IC进入低功耗模式, 不能关闭背光的. 如果LCM上集成有背光控制器则可以另当别论.

比较快一点的方式是换LCM, 找种可以单独控制背光的, 然后外接电路单独控制背光,以达到省电作用
比较麻烦的方法是自己改LCM上的背光部分, 加上控制电路.

当然了, 最省电的方法还是直接停止对LCM的供电, 一了白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的数据手册上有没有一条指令是让LCD进入省电模式的,一般的都有这样的一条指令。只要用这条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关背光

网友:
如果想根据外部情况调节光亮  使用pwm进行调节 不需要的话 直接关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