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无法引导UBOOT!向各高手大哥求救!!!

楼主:
小弟的2440板子一次烧写U-BOOT往K9S1208后,就无法引导了,以前烧写的好好的,这次烧写好后就无法启动了,用超级终端显示乱码,用DNW显示RXTX_THREAD_ERR,重试几次都没用,确保UBOOT.BIN是没问题的,望各位大哥解救!

网友:
我没用过2440,但是我用的其它支持nand flash的芯片里面,在nand flash里面都需要放一段引导uboot的另一个很小的bootloader,你烧写的时候是不是把它擦除了。

网友:
若是擦除了该如何恢复?

网友:
建议LZ去看下NAND FLASH和NOR FLASH的差异就明白了

网友:
老大,2440 好像不能用Nand Flash引导,就是说你的Boot必须放在Nor Flash 中。

网友:
用 jtag口啊,用三星的jflash.exe写,如果你原来就是从nandflash启动的,nandflash引导区没有坏块的话,用jtag烧写后肯定是可以启动的

网友:
老大,2440 好像不能用Nand Flash引导,就是说你的Boot必须放在Nor Flash 中。

.....................................................................

谁说2440不能用NAND flash引导?

2440的OM[1:0]=00时,0地址放的4K的buffer就是用于nand 引导的。

配置成nand启动时,上电后系统将楼上说的搬运uboot或eboot的程序放在4K的buffer中

网友:
就是,用Nand flash 引导,不会出现启动下载菜单让你选,直接进系统

网友:
再烧写一下吧!应该是擦掉了

网友:
小弟刚刚接触这方面工作。
看了各位高手的讨论后,本人自我整理出来的思路是这样的:
1,2440启动方式设置成nand启动后,2440启动时,会把nand低地址的前4k加载运行。
2,加载的4k把bootloader加载运行。
3,bootloader.....
但是,小弟不知道这个"前4k"代码到底是自己写的,还是bootloader上面带有的。我在学习的是u-boot-1.1.6+2440+nand(k9f1208)。
好像有些大侠在start.s上增加代码以达到nand启动功能。但是在装载完4k代码是有硬件校验。不知道是怎样做到的?
在使用sjf2440烧nand flash时候,u-boot.bin应该少到nand的0地址开始,还是block1开始。
小弟正在迷途中,希望各前辈指点迷津啊!

网友:
uboot可以用nand 启动的。
TQ2440 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