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复位期间,scl sda是高,复位后,scl sda产生一个周期的信号后,一直拉低

楼主:
我们用atmega168v通过i2c读mxc6202加速度计。
有上拉电阻4.7K,地址没错,因为在另一块板子,同样的程序,读同样的芯片(mxc6202加速度计)能读。
板子是第二个版本,怀疑上拉后接地了,但万用表量与地不通。
单片机程序擦除后,正常为高,下程序后,I2C复位期间,scl sda是高,复位后,scl sda产生一个周期的信号后(scl产生9个clk,sda也有数据),然后就一直为低。
请高手帮忙!!!!

网友:
如果你确认程序没问题, 更换从设备做个对比试验看看.

网友:
估计是楼主在别的地方用到了那个口吧。

楼主可以单独控制现在不受控制的口,如果控制不了,那么找找程序原因吧。

网友:
不是软件的问题,楼主就好好检查硬件了,IO口的使用和配置上有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