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cket PC的DataGrid样式控制

楼主:
我用的重载Paint方法,虽然实现了样式控制,但是一改变当前行样式就没了,不知道为什么?急需帮忙!谢谢了先.
下面是我实现的代码:
public  void dataGrid1_Paint(object sender, PaintEventArgs e)
            try
            {
                Rectangle currRct;
                for (int i = 0; i < this.dataGrid1.VisibleRowCount; i++)
                {
                    currRct = (Rectangle)this.dataGrid1.GetCellBounds(i, 0);
                    e.Graphics.DrawString(string.Format(" {0}", i + 1), this.Font, new SolidBrush(Color.Green), 10, currRct.Y + 2);
                }
                base.OnPaint(e);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ToString());
            }
            try
            {
                  int i;
                for (i = 0; i < dataGrid1.VisibleRowCount; i++)
                {
                    for (int j = 0; j < 3; j++)//未读过的加样式
                    {
                        string temp = dataGrid1[i, j].ToString();

                        e.Graphics.FillRectangle(new SolidBrush(Color.Red), dataGrid1.GetCellBounds(i, j));
                        e.Graphics.DrawString(temp, dataGrid1.Font, new SolidBrush(Color.Black), dataGrid1.GetCellBounds(i, j).Left + 2, dataGrid1.GetCellBounds(i, j).Top + 2);

                  }
                }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ToString());
            }
        }

网友:
帮帮忙!!!!
都是吃这口饭的....

网友:
Rectangle   currRct;
你把它设置成全局变量
还有在
e.Graphics.FillRectangle(new   SolidBrush(Color.Red),   dataGrid1.GetCellBounds(i,   j));
e.Graphics.DrawString(temp,   dataGrid1.Font,   new   SolidBrush(Color.Black),   dataGrid1.GetCellBounds(i,   j).Left   +   2,   dataGrid1.GetCellBounds(i,   j).Top   +   2);

你可以试着将要填充的举行定义个全局的变量
eg:
Rectangle fillRect=new Rectangle(……)
指挥在 FillRectangle中使用这个Rect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能详细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