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芯片有没有序列号,2410应该在的一个SFR中存储,但读出来是0

楼主:
ARM芯片有没有序列号?跟踪内核代码发现cat cpuinfo所显示出来的
Hardware        : Samsung-SMDK2410
Revision        : 0000
Serial          : 0000000000000000
Serial ,实际上是读取S3c2410的一个SFR,但读出来是0,这个可写的,可以作为
板子的序列号,但不是arm芯片的序列号,我想知道ARM芯片有没有序列号,如何读取出来?

网友:
除非特殊说明的,一般CPU都没有序列号,最多只有CPU的厂商号和型号。

网友:
哦,是吗?Flash芯片也没有吗? 那怎么能唯一标识一套硬件系统?有网卡可以同过MAC,可是有些没有网卡

网友:
可以自己在flash内部定义一个位置写入你自己知道格式的序列号。

网友:
这样做无法做到唯一标识,且无法校验是否正确

网友:
这个问题还待解决

网友:
引用楼主 Valima 的帖子:
ARM芯片有没有序列号?跟踪内核代码发现cat cpuinfo所显示出来的
Hardware        : Samsung-SMDK2410
Revision        : 0000
Serial          : 0000000000000000
Serial ,实际上是读取S3c2410的一个SFR,但读出来是0,这个可写的,可以作为
板子的序列号,但不是arm芯片的序列号,我想知道ARM芯片有没有序列号,如何读取出来?

貌似没有的

人家使用软件实现和硬件对应的

网友:
怎么实现?

网友:
在K9F1208X0C 的Features 中有一条Unique ID for Copyright Protection,但datasheet中并没有介绍如何读取Unique ID ,请问谁知道怎么读?

网友:
intel 的flash有4字节protection register,应该可以用

网友:
我现在就想知道K9F1208X0C的 unique ID怎么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