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数据放在本地,一般用什么方法好

楼主:
数据量相对比较大,而且相互之间有各种关联查询,放到手机上,一般用什么方法好,还需要加密。

网友:
纯文本,自己加密,最佳.效率高,且不容易破解.

网友:
同意LS的

网友:
数据库 +  加密

网友:
数据库吧,纯文本用来记录简单的数据还行,但是记录复杂的数据,做起来估计够麻烦!

网友:
同意3l的

网友:
手机上用数据库挺多的呀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