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linux字符驱动问题

楼主(2008-08-04):
linux字符驱动问题
devfs_mk_cdev(参数)这个函数的作用,请哪一位高手给解释一下!
还有就是在sound_core.c中为什么这个函数的定义是:
static inline int devfs_mk_cdev(dev_t dev, umode_t mode, const char *fmt, ...)
{
return 0;
}
非常的不解!
linux
,
return
,
问题
linux

网友A:
创建相应的/dev/mydevices

网友B:
static inline int devfs_mk_cdev(dev_t dev, umode_t mode, const char *fmt, ...)
{
return 0;
}
非常的不解!
------------------------个人理解:没有做什么工作直接返回,只是为了去填充调用它的结构体或函数,具体功能还没有实现,也许以后会实现,目前就直接返回。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有问题,本人也是初学,下面的高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