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任务栏隐藏的问题

楼主:
void CfullscreenDlg::setfullscreen(HWND hDlg )
{
        HWND lpClassName;
        RECT rc;
        lpClassName = ::FindWindow(_T("menu_worker"),NULL);
        ::GetWindowRect(hDlg, &rc);
        SHFullScreen(hDlg, SHFS_HIDETASKBAR | SHFS_HIDESIPBUTTON|SHFS_HIDESTARTICON);
        ::ShowWindow(lpClassName,SW_HIDE);

        MoveWindow( 0,0,240,320,TRUE);
}

在模拟器上可以把任务栏关闭掉,但是在pda上始终没有反应,大家看看应该怎么改啊

网友:
ADD

SetWindowPos(&this->wndTopMost,0,0,0,0,SWP_NOSIZE);

网友:
        SetForegroundWindow();
        SHFullScreen(m_hWnd, SHFS_HIDETASKBAR | SHFS_HIDESIPBUTTON | SHFS_HIDESTARTICON);

        CWnd *pTopDlg = FindWindow(_T("MS_SIPBUTTON"),NULL);        //隐藏背景
//         if (pTopDlg != NULL)
//         {
//                 pTopDlg->ShowWindow(SW_HIDE);
//         }

//         pTopDlg = FindWindow(_T("MS_HHTaskBar"),NULL);        //隐藏背景
//         if (pTopDlg != NULL)
//         {
//                 pTopDlg->ShowWindow(SW_HIDE);
//         }

//         pTopDlg = FindWindow(_T("SipWndClass"),NULL);        //隐藏背景
//         if (pTopDlg != NULL)
//         {
//                 pTopDlg->ShowWindow(SW_HIDE);
//         }

        pTopDlg = FindWindow(_T("menu_worker"),NULL);        //隐藏背景
        if (pTopDlg != NULL)
        {
                pTopDlg->ShowWindow(SW_HIDE);
        }

        SipShowIM(SIPF_OFF);

        HIMC hIMC = ImmGetContext(m_hWnd); //hWnd为当前窗口句柄
        ImmSetOpenStatus(hIMC, FALSE); //关闭中文输入法
        ImmReleaseContext(m_hWnd, hIMC);

        MoveWindow(0,0,240,320);
        SetWindowPos(&this->wndTopMost,0,0,0,0,SWP_NOSIZE);

//我的测试代码......

网友:
ls很全啊。

要是想在对话框初始化时实现全屏显示,可以使用SHIDIF_FULLSCREENNOMENUBAR这个参数。

网友:
SHFullScreen(m_hWnd, SHFS_HIDETASKBAR  ? SHFS_HIDESIPBUTTON  ? SHFS_HIDESTARTICON);
这个不管用。
HWND pTopDlg = FindWindow(_T("MS_SIPBUTTON"),NULL); //隐藏背景
                        if (pTopDlg != NULL)
                        {
                                ShowWindow(pTopDlg, SW_HIDE);
                        }

这个能用。我建得 win32 smart device project

网友:
楼上的方法虽然可行,但当你打开别的应用程序时,任务栏的的“拼”字有时会出现

网友:
以前做的时候用的是1楼的那种方法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