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问一个arm的初级问题

楼主:
我只想把arm当成一个超级mcu用,因为arm可访问的板上sdram比较大,不想用到嵌入式linux.
这样的话应该是怎样个开发流程?
用什么ide比较好,是keil还是ads
那些flash和sdram程序这样才能访问,要如何配置。
程序是怎么下载到硬件上去的。

望前辈解答!(注:不想使用arm上linux,当单片机用)

网友:
没有OS的话,很多东西都要自己处理,比较麻烦。。。

网友:
可以看一下Uboot的源码,就知道如何初始化了。初始化过程和硬件密切相关。
代码一般用JTAG接口写入到flash或者rom一类存储器里,这个也与硬件相关。
keil和ADS都可以吧,我觉得用熟了就好,差别也不会太大。

网友:
一般的ARM都会有个OS,如果你不用它的就要自己处理了
首先要初始化ARM,这个照着的datasheet就好了
然后初始化外围借口,这个就要看你的外围器件了
代码一般用JTAG接口写入到flash一类存储器里
初始化外围借口后把存储器里面的东西COPY到sdram中运行

网友:
用不用操作系统都可以。如果不用操作系统,那可以在初始化后建立一个无限循环,在循环里处理所有事物。

网友:
用ucOS嘛,这个跟编单片机程序相差无几,只要清楚自己板子上的硬件资源,通过相应寄存器便能够访问所有硬件

网友:
来搞积分

网友:
用keil好一点。他把许多初始化代码都写好了。你用的片子不一样。初始化方法就不同!

网友:
发表于:2008-03-13 17:04:363楼 得分:0
一般的ARM都会有个OS,如果你不用它的就要自己处理了
首先要初始化ARM,这个照着的datasheet就好了
然后初始化外围借口,这个就要看你的外围器件了
代码一般用JTAG接口写入到flash一类存储器里
初始化外围借口后把存储器里面的东西COPY到sdram中运行
顶一下,
发表于:2008-03-14 19:04:244楼 得分:0
用不用操作系统都可以。如果不用操作系统,那可以在初始化后建立一个无限循环,在循环里处理所有事物。
再顶一下.

网友:
直接当单片机用,可以把Keil3里的相关启动代码拿来用,也可以到网上找相关启动代码,以上部分是汇编,下面你就可以直接用C语言来写功能程序了,当然还要对照数据手册写写驱动。即使上操作系统驱动也要自己写,除非有现成的

网友:
对3G嵌入式软件开发感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哈!
www.neworigin.net
联系电话:01051721974 01087344040 13522484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