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wince中文件格式注册并关联的问题

楼主:
能否像windows下那样,在注册表中写入一些文件格式的关联信息
然后把某种格式的文件注册用我的程序打开?

初学wince,这个点目前是我的课题,还望指教,谢谢

zdk

网友:
Platform Builder for Microsoft Windows CE 5.0

Registering a File Filter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怎么加一个file filter

去微软的msdn里找。
或者装一个pb

网友:
好的,我去查查,先谢谢楼上

其他朋友如果还能有详细信息也请继续留言

网友:
基本上修改注册表就可以了,如
[HKEY_CLASSES_ROOT\.bmp]
@="bmpimage"
"Content Type"="image/bmp"

[HKEY_CLASSES_ROOT\bmpfile]
@="BMP 图像  "

[HKEY_CLASSES_ROOT\bmpfile\CLSID]
@="{25336920-03F9-11cf-8FD0-00AA00686F13}"

[HKEY_CLASSES_ROOT\bmpimage]
@="BMP 图像  "

[HKEY_CLASSES_ROOT\bmpimage\DefaultIcon]
@="iexplore.exe,-1005"

[HKEY_CLASSES_ROOT\bmpimage\Shell]

[HKEY_CLASSES_ROOT\bmpimage\Shell\Open]

[HKEY_CLASSES_ROOT\bmpimage\Shell\Open\Command]
@="iexplore.exe f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