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2410 Wince串口驱动的问题

楼主:
我在我的BSP里面有MDD.c,ser2410_ser.c,ser2410_hw.c,三个源代码文件。MDD.c和单层驱动的结构类似,都是一些供应用程序调用的接口函数,调用了HWInit等函数。我看了几篇关于串口驱动分析的文章,结合代码,很多不明白。
////////////////////////////////////////////////////////
1. HWOBJ结构

    在串口驱动中,HWOBJ结构中的函数实现了对串口硬件的操作,并在MDD层被调用。可以说,该结构描述了串口设备的所有特性,先来介绍一下该结构,具体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__HWOBJ
{
    ULONG BindFlags;
    DWORD dwIntID;
    PHW_VTBL pFuncTbl;
} HWOBJ, *PHWOBJ;
BindFlags:用于控制MDD层如何来处理IST,具体值如下:

                       THREAD_IN_PDD:MDD层不处理,中断在PDD层处理。

                       THREAD_AT_INIT:在驱动初始化的时候,MDD层启动IST。

                       THREAD_AT_OPEN:在驱动被Open的时候,MDD层启动IST。

dwInitID: 系统的中断号 pFuncTbl: 指向一个PHW_VTBL结构,该结构中包含一个函数指针列表,这些函数指针指向串口硬件操作函数,用于操作串口。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typedef struct __HW_VTBL

    {

    PVOID (*HWInit)(ULONG Identifier, PVOID pMDDContext);

    ULONG (*HWDeinit)(PVOID pHead);

    BOOL (*HWOpen)(PVOID pHead);

    ULONG (*HWClose)(PVOID pHead);

    ULONG (*HWGetBytes)(PVOID pHead, PUCHAR pTarget, PULONG pBytes);

    PVOID (*HWGetRxStart)(PVOID pHead);

    INTERRUPT_TYPE (*HWGetIntrType)(PVOID pHead);

    VOID (*HWOtherIntrHandler)(PVOID pHead);

    VOID (*HWLineIntrHandler)(PVOID pHead);

    ULONG (*HWGetRxBufferSize)(PVOID pHead);

    VOID (*HWTxIntrHandler)(PVOID pHead);

    ULONG (*HWPutBytes)(PVOID pHead, PUCHAR pSrc, ULONG NumBytes, PULONG pBytesSent);

    BOOL (*HWPowerOff)(PVOID pHead);

    BOOL (*HWPowerOn)(PVOID pHead);

    VOID (*HWClearDTR)(PVOID pHead);

    VOID (*HWSetDTR)(PVOID pHead);

    VOID (*HWClearRTS)(PVOID pHead);

    VOID (*HWSetRTS)(PVOID pHead);

    BOOL (*HWEnableIR)(PVOID pHead, ULONG BaudRate);

    BOOL (*HWDisableIR)(PVOID pHead);

    VOID (*HWClearBreak)(PVOID pHead);

    VOID (*HWSetBreak)(PVOID pHead);

    BOOL (*HWXmitComChar)(PVOID pHead, UCHAR ComChar);

    ULONG (*HWGetStatus)(PVOID pHead, LPCOMSTAT lpStat);

    VOID (*HWReset)(PVOID pHead);

    VOID (*HWGetModemStatus)(PVOID pHead, PULONG pModemStatus);

    VOID (*HWGetCommProperties)(PVOID pHead, LPCOMMPROP pCommProp);

    VOID (*HWPurgeComm)(PVOID pHead, DWORD fdwAction);

    BOOL (*HWSetDCB)(PVOID pHead, LPDCB pDCB);

    BOOL (*HWSetCommTimeouts)(PVOID pHead, LPCOMMTIMEOUTS lpCommTO);

    BOOL (*HWIoctl)(PVOID pHead, DWORD dwCode,PBYTE pBufIn,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DWORD dwLenOut,PDWORD pdwActualOut);

} HW_VTBL, *PHW_VTBL;
///////////////////////////////////////////////////////////////////////////////////////////////
HWOBJ以及BOOL (*HWIoctl)等HW开头的函数在C:\WINCE500\PUBLIC\COMMON\OAK\INC\serhw.h定义了,
这些文章都说(*HWIoctl)等HW开头的函数在PDD层中实现,但是我在ser2410_ser.c,ser2410_hw.c这些文件并没有看见这些函数的名字。怎么回事的?只看到一些
SerClose,SL_Close之类的函数,
MDD.c,ser2410_ser.c,ser2410_hw.c是怎么联合起来的?恳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我找到答案了
原来是我程序太菜了,有些隐蔽的东西没有发觉。惭愧
现在贴出来给大家笑话一下。

//////////////////////////////////////////////
原来在ser2410_ser.c中有如下程序
const
HW_VTBL IoVTbl = {
        SerInitSerial,
        SL_PostInit,
        SerDeinit,
        SerOpen,
        SerClose,
        SL_GetInterruptType,
        SL_RxIntr,
        SL_TxIntrEx,
        SL_ModemIntr,
        SL_LineIntr,
        SL_GetRxBufferSize,
        SerPowerOff,
        SerPowerOn,
        SL_ClearDTR,
        SL_SetDTR,
        SL_ClearRTS,
        SL_SetRTS,
        SerEnableSerial,
        SerDisableSerial,
        SL_ClearBreak,
        SL_SetBreak,
        SL_XmitComChar,
        SL_GetStatus,
        SL_Reset,
        SL_GetModemStatus,
        SerGetCommProperties,
        SL_PurgeComm,
        SL_SetDCB,
        SL_SetCommTimeouts,
        };
extern const HW_VTBL SerCardIoVTbl;

const
HW_VTBL IrVTbl = {
        SerInitIR,
        SL_PostInit,
        SerDeinit,
        SerOpen,
        SerClose,
        SL_GetInterruptType,
        SL_RxIntr,
        SL_TxIntrEx,
        SL_ModemIntr,
        SL_LineIntr,
        SL_GetRxBufferSize,
        SerPowerOff,
        SerPowerOn,
        SL_ClearDTR,
        SL_SetDTR,
        SL_ClearRTS,
        SL_SetRTS,
        SerEnableIR,
        SerDisableIR,
        SL_ClearBreak,
        SL_SetBreak,
        SL_XmitComChar,
        SL_GetStatus,
        SL_Reset,
        SL_GetModemStatus,
        SerGetCommProperties,
        SL_PurgeComm,
        SL_SetDCB,
        SL_SetCommTimeouts,
        };

其实MDD.c里所出现的HWInit//PVOID (*HWInit)(ULONG Identifier, PVOID pMDDContext);  //只是函数指针,分层驱动就是通过这些函数来实现的。

程序太烂了,惭愧。还有些不明白,再看。

网友A:
/////////////////////////////////////////
还有个问题我不明白
/////////////////////////////////////////
SL_GetInterruptType,
        SL_RxIntr,
        SL_TxIntrEx,
        SL_ModemIntr,
        SL_LineIntr,
        SL_GetRxBufferSize
,这些函数是在ser2410_hw.c里实现的,但是在ser2410_ser.c并没有声明就直接使用,按照C语言的语法,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居然能用。这些我真不明白,我想请你帮我解释一下。因为在eeworld里面,就是你我在看这个串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还有个问题我不明白
/////////////////////////////////////////
SL_GetInterruptType,
SL_RxIntr,
SL_TxIntrEx,
SL_ModemIntr,
SL_LineIntr,
SL_GetRxBufferSize,这些函数是在ser2410_hw.c里实现的,但是在ser2410_ser.c并没有声明就直接使用,按照C语言的语法,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居然能用。这些我真不明白,我想请你帮我解释一下。因为在eeworld里面,就是你我在看这…

搞错了,应该向大家问才是。刚才直接把和别人聊天的内容发上来,没有想到我没有权限修改内容。难道要到专家级别才可以修改的吗?

网友:
今天11月28号了。
上面这个问题,我也困惑。我在看代码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甚至会跨文件。
我自己的理解是,在platform builder 下,因为有dirs和sources的关系,所以可以这样写。
如果别的平台,又没这样的机制,恐怕要编译不过的。
你的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