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

楼主(2008-03-21):
ad转换器
请问AD转换器可以和PC直接相连么,可以的话推荐一款
转换器

网友A:
好像是见过有PCI接口的转换卡...
要不成就232+MCU+ADC吧
这个还是很常用的结构的

网友B:
板卡类一般做成 isa接口或者pci接口
外挂一般串口或者网口 一般mcu+ad或者 fpga+ad

网友C:
有一些数据采集卡支持ad功能。我用过一个叫pci-1002的IO板,支持ad功能,可以用板子提供的API函数在pc中实现ad功能。可以在baidu上搜到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