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设计一个控制器。如何存储用户设置的参数(掉电之后也不丢数据)?

楼主:
最近用AT89C51设计一个控制器,里面有几个参数用户需要现场设置。要求在关闭电源后不能丢失,下次开机还能读出来。
由于单片机没有硬盘,实在不知道该存到哪里去。目前只好借鉴PC主板CMOS电路的方法,打算使用DS12887来存储这些参数。
总感觉这样设计有点大材小用,不知道是否还有更简单的办法?

网友:
可以用24c01之类的EEPROM

网友:
原来是小仙妹啊,如果需要24系列的程序,我可以回去找找。
DS12887体积大,并行总线,个人认为不适合单片机系统,即使要用类似的方案也可以参考DS1302,但要备用电池或大电容。
除非你在断电瞬时需要保存数据,或频繁高速读写数据,否则用24系列的串行eeprom是比较好的,价格便宜很多,容量也有很大的,就是程序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
我前些天写了一套IIC的组件库

我自己组了一个24LC01的读写

嘿嘿

不过没有写文档

网友:
AT24C02的E2PROM可以保存数据!

网友:
感觉I2C总线好麻烦,没有仿真器调试起来差点儿吐血。过阵子真要弄个仿真器了。
来回插拔芯片时,有一片AT89C51的管脚弯了,虽然给直过来了,可是看着好心疼啊!
不管怎样,最后用AT24C01搞定了!放分!

网友:
那么快就搞定了,比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快多了,小仙妹真是厉害。

网友:
换个有rom的单片机啊